请教标准MODBUS从站的D型连接器是公头还是母头

楼主(2013-07-09):
我在MODBUS标准上看到D型连接器有公头母头,但却没有说明分别用在哪里
哪位知道的,请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没见过标准的,用水晶头的有,如施耐德。接线端子的也有,如欧姆龙,基恩士。DB9的也有,如宇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标准的,用水晶头的有,如施耐德。接线端子的也有,如欧姆龙,基恩士。DB9的也有,如宇太。 ...

从机DB9用的是公头还是母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机DB9用的是公头还是母头呢?

不怕笑话,DB9的公母我分不清楚的。宇太主机是带针的,从机是有洞的。到底是公的被插?还是母的被插?1是+,2是-

楼主:
哈哈,谢谢了
针是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