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S声学测试系统奇怪现象求助

楼主(2013-07-09):
先简要介绍一下,LMS声学测试系统是美国LinearX公司出品的测试扬声器的设备,它是一块PC卡 + MIC接收头,PC卡插在电脑主板的插槽上。主要的原理就是,通过发出一段频率内的短脉冲给待测扬声器,同时通过专用MIC在1M的距离处采集扬声器的声压数据,然后在屏幕上显示扬声器的频响曲线。

买回来用了三年多了,最近发生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1)在电脑开机的前两三分钟内,使用一切正(两三分钟的时间可以做三次测试);
(2)之后,如果再做测试,就会在20Khz和40Khz处发生MIC采集不到数据的情况,结果导致最后的测试曲线在20KHZ和40KHZ出现两个“坑”;

注意到,这是一个和频率相关的问题,还是一个2倍的关系。我甚至怀疑这应该是一个模拟电路的问题。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效果(换电源,往PC卡上的运放上擦拭无水酒精“降温”,换电源滤波电容。。。。。。。。)

请坛子里的朋友们说说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吧,谢谢!

网友:
MIC跟PC card是直接连接的吗?还是有通过其他界面

网友:
如果有缓冲区的话调一下数据的缓冲区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