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ld+sram/sdram驱动4.3或5寸屏,学习中。盼交流指导!!

楼主(2013-07-09):
最近,开了一块板,为了学习tft屏的驱动。
板载资源:cpld为MAXII1270,带有两片sram 一片sdram,一块触摸用ad,屏接口为40针,可接4.3或5寸屏。

通过网上学习,参考大侠的代码现可利用两片sram做缓存,驱动4.3寸屏,现已做到通过串口,写入图片,2d填充,划线等;

现正在研究用sdram驱动4.3寸屏,sdram的时序和代码已学会,由于是cpld,不想用fifo ,始终没想明白如何把从sdram读出的数据,与tft屏时钟同步。

如有感兴趣的一起交流,我可提供pcb板。

网友:
楼主  我也想做这个  我qq是619665911  求一起交流

网友:
触摸屏和tft用的是哪个型号的?

楼主:
tft只要是40针,皆可

网友:
不用fifo的话,只能优先保证读sdram和刷屏时序
这样写的话,就只能插空了,如消隐期间

楼主:
我打算用单字节写突发读,突发读出的数据存入数组,那如何与tft同步

网友:
不用fifo有难度啊    你那个数组得多大啊

网友A:
FIFO 才是最简单的  这个CPLD没有玩过 我用的ACTEL的 FPGA(实际也是CPLD)做过  外怪 SDRAM   FLASH   接口就是SPI接口(MCU通过SPI接口发送指令 更新图片 播放WAV音频)。

楼主:
看了就得用fifo了!!!?????

网友:
你参考的代码来自何处

楼主:
特权同学的

楼主:
这是我写的fifo,大家看看,应如何修改??
module EASY_FIFO

(
        aclr,
        Wr_Clk,
        nWr,
        Din,
        Rd_Clk,
        nRd,
        Dout,
        wruser
);

input  aclr,Wr_Clk, nWr, Rd_Clk, nRd;

input  [15:0] Din;
output [15:0] Dout;
output  [3:0] wruser;

reg [15:0] Buff [7:0];
reg [3:0] Wr_Addr, Rd_Addr;

assign Dout = Buff[Rd_Addr];
assign wruser = Wr_Addr-Rd_Addr;//?????这里有问题
always @ (posedge Wr_Clk)
        begin
                if (~nWr )
                        Buff[Wr_Addr] <= Din;
                else
                        Buff[Wr_Addr] <= Buff[Wr_Addr];
        end

always @ (posedge Wr_Clk or negedge aclr)

        if(!aclr) Wr_Addr<= 4'd0;
        else if(~nWr)Wr_Addr <= Wr_Addr + 1'b1
        else Wr_Addr<= Wr_Addr;

always @ (posedge Rd_Clk or negedge aclr)

        if(!aclr) Rd_Addr <= 4'd0;
        else if(~nRd)Rd_Addr <= Rd_Addr + 1'b1
        else Rd_Addr <= Rd_Addr;

endmodule
主要想法是,简单可用!!

网友:
LZ,用STM32F1也能驱动吧

楼主:
认真的做了一下仿真没有大问题

网友:
不妨直接研究4寸电容屏,现正想搞这个学学。

楼主:
利用12楼的fifo完成cpld+sdram读写,右边小板为232电平转换

楼主:
感谢skyxjh 有关fifo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skyxjh 有关fifo的回复

还有PCB板吗

网友:
做个记号,关注

楼主:
还有三块。要的请留下通讯地址,我发快递,运费自付

网友(2013-10-16):
引用 楼主:
认真的做了一下仿真没有大问题

4.3或5寸、7寸屏,1~2片sram就能搞定吧。如果纯驱动tft,不需要sdram;当然练手可以。
我觉得sdram慢,突发访问,不合算。
与楼主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IFO 才是最简单的  这个CPLD没有玩过 我用的ACTEL的 FPGA(实际也是CPLD)做过  外怪 SDRAM   FLASH   接 ...

SPI FLASH,感觉还是太慢了。存存字库、图片,不频繁访问还行。
我打算用cpld+sram,对sdram有点犹豫。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I FLASH,感觉还是太慢了。存存字库、图片,不频繁访问还行。
我打算用cpld+sram,对sdram有点犹豫。
{ ...

你错了 SPI  flash  最快速度  有108M(还有4位数据模式)  根本不是瓶颈。  当然如果分辨率太高的话  108M 也太慢。  不过我做的 那个 图片等素材上电时 会自动全部复制到SDRAM中。只有音频文件是直接在SPI中读取的。

网友:
开发源啊

网友:
QQ286194307,求帮助,最近也在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