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的DataSheet怎么这么难看懂

楼主(2013-07-09):
————————摘取其中一段——————————
倍速工作模式(U2X)
通过设定UCSRA 寄存器的U2X 可以使传输速率加倍。该位只对异步工作模式有效。当
工作在同步模式时,设置该位为"0”。
设置该位把波特率分频器的分频值从16 降到8,使异步通信的传输速率加倍。此时接收
器只使用一半的采样数对数据进行采样及时钟恢复,因此在该模式下需要更精确的系统
时钟与更精确的波特率设置。发送器则没有这个要求。

这里就没有说U2X置位为0加速还是置位为1加速,如此还有好多好多,有的完全要靠猜,这样相当不严谨!
比如XCK的方向寄存器置位,等等,这样让人怎么看得懂!!

网友A:
中文看不懂就去看英文的。有时候翻译确实很蛋痛,英文的好。

网友B:
我没有看过该DataSheet,但先请看一下英文版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
如果文档来源是英文的从来都是直接翻英文,翻译大都很蛋疼~

网友C:
看完介绍  看寄存器表  善用ctrl + F

网友:
还是看英文版的比较靠谱,
很多时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看过该DataSheet,但先请看一下英文版的是不是这样.

Double Speed
Operation (U2X)
The transfer rate can be doubled by setting the U2X bit in UCSRA. Setting this bit only has effect
for the asynchronous operation. Set this bit to zero when using synchronous operation.
Setting this bit will reduce the divisor of the baud rate divider from 16 to 8, effectively doubling
the transfer rate for a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Note however that the Receiver will in this
case only use half the number of samples (reduced from 16 to 8) for data sampling and clock
recovery, and therefore a more accurate baud rate setting and system clock are required when
this mode is used. For the Transmitter, there are no downsides.
依旧没有讲寄存器具体该如何置位。
顺便问一个小白的问题:
Setting this bit的意思是不是置1(让我想起了51的SETB和CLR)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完介绍  看寄存器表  善用ctrl + F

寄存器表在DATASHEET里面吗?为毛我没有看见捏?
某种程度上,我还是喜欢阅读STC的DATASHEET,清清楚楚。
如果是iom8.h之类的,表示看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寄存器表在DATASHEET里面吗?为毛我没有看见捏?
某种程度上,我还是喜欢阅读STC的DATASHEET,清清楚楚。 ...

网友:
U2X 如何设定,到处都有指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文看不懂就去看英文的。有时候翻译确实很蛋痛,英文的好。

这个根本不是中文 英文的问题  是看没看的问题

网友D:
lz SB。

去看看 stm32的 手册, 就知道at算是非常人道了。

stm32 我又要喷一次!!!!!   虽然我也在用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SB。

去看看 stm32的 手册, 就知道at算是非常人道了。

你不能这么攻击寡人啊啊啊啊啊,我……我也用STM32,有了固件库,觉得没那么蛋疼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