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ega128a驱动ssd1289 tft屏的问题

楼主(2013-07-09):
如题,买了块ssd1289的液晶,从stm32 51都移植过驱动,但是毫无进展,上电无论干嘛都是给我一张大白脸看
我可以确定接线没有问题,都是杜邦线走的,全部用万用表量过,时序上有些代码不太一样,我都不清楚到底哪个是对的了

芯片用的avr mega128a 内部8m晶振,可以确定单片机肯定没问题

程序比较长,我用代码格式,求看看到底哪里有问题

/*
* lib_lcd_HY32C.h
*
* Created: 2013/7/5 13:31:27
*  Author: Adam
*/

#ifndef LIB_LCD_HY32C_H_
#define LIB_LCD_HY32C_H_

#ifndef LIB_DELAY_H_
# error "Not define LIB_DELAY_H_ ; LIB_LCD_HY32C_H_ can not work"
#endif

/* LCD color */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Grey                0xF7DE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lue2                0x051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lib_lcd_hy32c_max_x 320
#define lib_lcd_hy32c_max_y 240

#define lib_lcd_hy32c_CONFIG_PORT PORTD
#define lib_lcd_hy32c_CONFIG_DDR DDRD

#define lib_lcd_hy32c_DB0_PORT PORTA
#define lib_lcd_hy32c_DB0_DDR DDRA
#define lib_lcd_hy32c_DB1_PORT PORTC
#define lib_lcd_hy32c_DB1_DDR DDRC

#define lib_lcd_hy32c_CS PD0
#define lib_lcd_hy32c_WR PD1
#define lib_lcd_hy32c_RESET PD2
#define lib_lcd_hy32c_RS PD3
#define lib_lcd_hy32c_RD PD4
#define lib_lcd_hy32c_BLCNT PD5

//相关引脚控制

void lib_lcd_hy32c_bit_ctrl_CS(unsigned char bit)
{
        if (bit == 0)
        {
                lib_lcd_hy32c_CONFIG_PORT &= ~(1<<lib_lcd_hy32c_CS);
        }

        if (bit == 1)
        {
                lib_lcd_hy32c_CONFIG_PORT |= (1<<lib_lcd_hy32c_CS);
        }
}

void lib_lcd_hy32c_bit_ctrl_RS(unsigned char bit)
{
        if (bit == 0)
        {
                lib_lcd_hy32c_CONFIG_PORT &= ~(1<<lib_lcd_hy32c_RS);
        }

        if (bit == 1)
        {
                lib_lcd_hy32c_CONFIG_PORT |= (1<<lib_lcd_hy32c_RS);
        }
}

void lib_lcd_hy32c_bit_ctrl_RD(unsigned char bit)
{
        if (bit == 0)
        {
                lib_lcd_hy32c_CONFIG_PORT &= ~(1<<lib_lcd_hy32c_RD);
        }

        if (bit == 1)
        {
                lib_lcd_hy32c_CONFIG_PORT |= (1<<lib_lcd_hy32c_RD);
        }
}

void lib_lcd_hy32c_bit_ctrl_WR(unsigned char bit)
{
        if (bit == 0)
        {
                lib_lcd_hy32c_CONFIG_PORT &= ~(1<<lib_lcd_hy32c_WR);
        }

        if (bit == 1)
        {
                lib_lcd_hy32c_CONFIG_PORT |= (1<<lib_lcd_hy32c_WR);
        }
}

void lib_lcd_hy32c_bit_ctrl_RESET(unsigned char bit)
{
        if (bit == 0)
        {
                lib_lcd_hy32c_CONFIG_PORT &= ~(1<<lib_lcd_hy32c_RESET);
        }

        if (bit == 1)
        {
                lib_lcd_hy32c_CONFIG_PORT |= (1<<lib_lcd_hy32c_RESET);
        }
}

void lib_lcd_hy32c_bit_ctrl_BLCNT(unsigned char bit)
{
        if (bit == 0)
        {
                lib_lcd_hy32c_CONFIG_PORT &= ~(1<<lib_lcd_hy32c_BLCNT);
        }

        if (bit == 1)
        {
                lib_lcd_hy32c_CONFIG_PORT |= (1<<lib_lcd_hy32c_BLCNT);
        }
}

void lib_lcd_hy32c_write_reg(unsigned int reg)
{
        lib_lcd_hy32c_bit_ctrl_CS(0);
        lib_lcd_hy32c_bit_ctrl_RS(0);
        //lib_lcd_hy32c_bit_ctrl_RD(1);

        lib_lcd_hy32c_DB0_PORT = (reg >> 8);
        lib_lcd_hy32c_DB1_PORT = reg;

        lib_lcd_hy32c_bit_ctrl_WR(0);
        lib_lcd_hy32c_bit_ctrl_WR(1);
        lib_lcd_hy32c_bit_ctrl_CS(1);
}

void lib_lcd_hy32c_write_data(unsigned int data)
{
        lib_lcd_hy32c_bit_ctrl_CS(0);
        lib_lcd_hy32c_bit_ctrl_RS(1);

        lib_lcd_hy32c_DB0_PORT = (data >> 8);
        lib_lcd_hy32c_DB1_PORT = data;

        lib_lcd_hy32c_bit_ctrl_WR(0);
        lib_lcd_hy32c_bit_ctrl_WR(1);
        lib_lcd_hy32c_bit_ctrl_CS(1);
}

void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unsigned int reg,unsigned int data)
{
        lib_lcd_hy32c_write_reg(reg);
        lib_lcd_hy32c_write_data(data);
        delay_reduce(1000);
}

void lib_lcd_hy32c_set_cursor(unsigned int x1, unsigned int y1, unsigned int x2, unsigned int y2)
{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44,(x2<<8)+x1);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45,y1);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46,y2);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4e,x1);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4f,y1);
        lib_lcd_hy32c_write_reg(0x0022);
}

void lib_lcd_hy32c_clear()
{
        //lib_lcd_hy32c_set_cursor(0,0);
        lib_lcd_hy32c_write_reg(0x0022);

        lib_lcd_hy32c_bit_ctrl_RS(1);
        lib_lcd_hy32c_bit_ctrl_CS(0);

        for(unsigned int i = 0;i < lib_lcd_hy32c_max_y;i++)
        {
                for(unsigned int j = 0;j < lib_lcd_hy32c_max_x;j++)
                {
                        lib_lcd_hy32c_bit_ctrl_WR(0);
                        lib_lcd_hy32c_bit_ctrl_WR(1);
                }
        }

        lib_lcd_hy32c_bit_ctrl_CS(1);
}

void lib_lcd_hy32c_init()
{
        //config db ddr
        lib_lcd_hy32c_DB0_DDR = 0xff;
        lib_lcd_hy32c_DB1_DDR = 0xff;

        //config db port
        lib_lcd_hy32c_DB0_PORT = 0x00;
        lib_lcd_hy32c_DB1_PORT = 0x00;

        //config config ddr and port
        lib_lcd_hy32c_CONFIG_DDR = 0xff;
        lib_lcd_hy32c_CONFIG_DDR |= ((1<<lib_lcd_hy32c_CS) | (1<<lib_lcd_hy32c_RS) | (1<<lib_lcd_hy32c_BLCNT));
        lib_lcd_hy32c_CONFIG_DDR &= ~((1<<lib_lcd_hy32c_WR) | (1<<lib_lcd_hy32c_RESET) | (1<<lib_lcd_hy32c_RD));
        lib_lcd_hy32c_CONFIG_PORT = 0x00;

        //backlight open
        lib_lcd_hy32c_bit_ctrl_BLCNT(1);

        lib_lcd_hy32c_bit_ctrl_CS(1);
        lib_lcd_hy32c_bit_ctrl_RD(1);
        lib_lcd_hy32c_bit_ctrl_WR(1);

        delay_reduce(5500);
        lib_lcd_hy32c_bit_ctrl_RESET(0);
        delay_reduce(1500);
        lib_lcd_hy32c_bit_ctrl_RESET(1);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00,0x0001);        //打开晶振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03,0x08A4);        //电源控制1 ;0xA8A4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0C,0x0000);        //电源控制2 ;0xA8A4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0D,0x080C);        //电源控制3 ;0xA8A4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0E,0x2B00);        //电源控制4 ;0xA8A4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1E,0x00B0);        //电源控制5 ;0xA8A4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01,0x233F);        //驱动输出控制320*240  0x6B3F  RGB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02,0x0600);        //液晶驱动邋AC控制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10,0x0000);        //睡眠控制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11,0x6070);        //0x4030           //定义数据格式  16位色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05,0x0000);        //共享寄存器1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06,0x0000);        //共享寄存器2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16,0xEF1C);        //水平玄关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17,0x0003);        //垂直玄关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07,0x0233);        //显示控制    0x0233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0B,0x0000);        //帧周期控制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0F,0x0000);        //扫描开始地址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41,0x0000);        //垂直卷轴控制 1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42,0x0000);        //垂直卷轴控制 2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48,0x0000);        //第一个窗口开始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49,0x013F);        //第一个窗口结束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4A,0x0000);        //第二个窗口开始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4B,0x0000);        //第二个窗口结束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44,0xEF00);        //水平RAM地址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45,0x0000);        //垂直RAM起始地址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46,0x013F);        //垂直RAM结束地址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30,0x0707);        //伽马控制1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31,0x0204);        //伽马控制2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32,0x0204);        //伽马控制3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33,0x0502);        //伽马控制4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34,0x0507);        //伽马控制5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35,0x0204);        //伽马控制6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36,0x0204);        //伽马控制7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37,0x0502);        //伽马控制8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3A,0x0302);        //伽马控制9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3B,0x0302);        //伽马控制10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23,0x0000);        //RAM write data mask (1)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24,0x0000);        //RAM write data mask (2)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25,0x8000);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4f,0);                        //行首址0
        lib_lcd_hy32c_write_reg_data(0x004e,0);                        //列首址0
        lib_lcd_hy32c_write_reg(0x0022);
}

void paint(unsigned int color)
{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

        for(y=320;y>0;y--)
        {
                for (x=240;x>0;x--)
                {
                        lib_lcd_hy32c_write_data(color);
                }
        }
}

void lib_lcd_hy32c_display_test()
{
        lib_lcd_hy32c_init();
        lib_lcd_hy32c_set_cursor(0,0,239,319);
        paint(0xf800);
        paint(0x07e0);
        paint(0x001f);
}

#endif /* LIB_LCD_HY32C_H_ */

网友A:
看我的帖子,m128驱动ssd1297 tft240320,可以横屏和竖屏,只不过是8位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0837-1-1.html
从网上找ssd1297驱动资料很少,自己根据字符部分,增加了汉字部分。现在汉字也驱动起来了。
后来无意中看了ssd1289的资料,和ssd1297是通用了。
早看ssd1289的资料就不用这么费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帖子,m128驱动ssd1297 tft240320,可以横屏和竖屏,只不过是8位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www.am ...

额,感谢提供资料,但是用你的程序改了一下还是不成,我现在严重怀疑是不是屏幕硬件故障
单步调试看单片机引脚输出一切正常,线序都对,都通,我最担心的还是时序是否正确,现在是无论我怎么弄,那屏就是毫无反应,开了背光就白屏...

网友A:
个人感觉,重点调01,11这两寄存器,我的是8位的,采用565格式的,你用的是16位的,咱俩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我用过OK的代码

            LCD_Code = SSD1289;
            LCD_WriteReg(0x0000,0x0001);    delay_ms(50);   /* 打开晶振 */
            LCD_WriteReg(0x0003,0xA8A4);    delay_ms(50);  //电源控制
            LCD_WriteReg(0x000C,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0D,0x080C);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0E,0x2B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1E,0x00B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01,0x2B3F);    delay_ms(50);   /* 驱动输出控制320*240 0x2B3F */
            LCD_WriteReg(0x0002,0x06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10,0x0000);    delay_ms(50);//睡眠模式0001使能
            //LCD_WriteReg(0x0011,0x6070);    delay_ms(50);   /* 定义数据格式 16位色 横屏 0x6070 */
            LCD_WriteReg(0x0011,0x6058);    delay_ms(50);//扫描模式
            LCD_WriteReg(0x0005,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06,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16,0xEF1C);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17,0x0003);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07,0x0233);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0B,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0F,0x0000);    delay_ms(50);   /* 扫描开始地址 */
            LCD_WriteReg(0x0041,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42,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48,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49,0x013F);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4A,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4B,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44,0xEF00);    delay_ms(50);//水平地址
            LCD_WriteReg(0x0045,0x0000);    delay_ms(50);//垂直地址
            LCD_WriteReg(0x0046,0x013F);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30,0x0707);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31,0x0204);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32,0x0204);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33,0x0502);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34,0x0507);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35,0x0204);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36,0x0204);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37,0x0502);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3A,0x0302);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3B,0x0302);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23,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24,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25,0x8000);    delay_ms(50);//刷屏频率 65HZ
            LCD_WriteReg(0x004f,0);        /* 行首址0 */
            LCD_WriteReg(0x004e,0);        /* 列首址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OK的代码

            LCD_Code = SSD1289;

用你的也试了...还是不行,无论我做什么,都是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重点调01,11这两寄存器,我的是8位的,采用565格式的,你用的是16位的,咱俩是不一样的 ...

我在看ssd1289的时序图,其他线我都知道,倒是有个叫D/C的莫名其妙,这是什么线啊....

网友C:
数据/命令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看ssd1289的时序图,其他线我都知道,倒是有个叫D/C的莫名其妙,这是什么线啊....

LZ啊,这线都不知道,如何写啊,得先了解基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啊,这线都不知道,如何写啊,得先了解基本的--

问题是这对应的是那根线啊...
我现在是这样定义的
#define lib_lcd_hy32c_CONFIG_PORT PORTD
#define lib_lcd_hy32c_CONFIG_DDR DDRD

#define lib_lcd_hy32c_DB0_PORT PORTA
#define lib_lcd_hy32c_DB0_DDR DDRA
#define lib_lcd_hy32c_DB1_PORT PORTC
#define lib_lcd_hy32c_DB1_DDR DDRC

#define lib_lcd_hy32c_CS PD0
#define lib_lcd_hy32c_WR PD1
#define lib_lcd_hy32c_RESET PD2
#define lib_lcd_hy32c_RS PD3
#define lib_lcd_hy32c_RD PD4
#define lib_lcd_hy32c_BLCNT PD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命令

这是厂家原理图里的接线口...那个te被nc了

网友C:
sch上的RS对应于datasheet上的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h上的RS对应于datasheet上的D/C

但是ds里的dc是两根线表示的,这个要怎么看,确实这方面我白,求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厂家原理图里的接线口...那个te被nc了

对应RS引脚,

网友C:
哪来的两根线, 就一根线!高电平读写data,低电平读写command,还是好好看d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来的两根线, 就一根线!高电平读写data,低电平读写command,还是好好看ds吧! ...
void lib_lcd_hy32c_write_reg(unsigned int reg)
{
        //命令
        lib_lcd_hy32c_bit_ctrl_RS(0);
        //非读模式
        lib_lcd_hy32c_bit_ctrl_RD(1);
        //写模式
        lib_lcd_hy32c_bit_ctrl_WR(0);
        //片选
        lib_lcd_hy32c_bit_ctrl_CS(0);

        lib_lcd_hy32c_DB0_PORT = reg>>8;
        lib_lcd_hy32c_DB1_PORT = reg;

        delay_reduce(100);
        //片选
        lib_lcd_hy32c_bit_ctrl_CS(1);
        lib_lcd_hy32c_bit_ctrl_WR(1);
        delay_reduce(100);

}

void lib_lcd_hy32c_write_data(unsigned int data)
{
        //数据
        lib_lcd_hy32c_bit_ctrl_RS(1);
        //非读模式
        lib_lcd_hy32c_bit_ctrl_RD(1);
        //写模式
        lib_lcd_hy32c_bit_ctrl_WR(0);
        //片选
        lib_lcd_hy32c_bit_ctrl_CS(0);

        lib_lcd_hy32c_DB0_PORT = data>>8;
        lib_lcd_hy32c_DB1_PORT = data;

        delay_reduce(100);
        //片选
        lib_lcd_hy32c_bit_ctrl_CS(1);
        lib_lcd_hy32c_bit_ctrl_WR(1);
        delay_reduce(100);
}

看完手册之后修改成这样,是否符合时序呢?

楼主:
厂家给我的stm32程序是这种时序
void lib_lcd_hy32c_write_reg(unsigned int reg)
{
        //片选
        lib_lcd_hy32c_bit_ctrl_CS(0);
        //命令
        lib_lcd_hy32c_bit_ctrl_RS(0);
        //非读模式
        lib_lcd_hy32c_bit_ctrl_RD(1);

        lib_lcd_hy32c_DB0_PORT = reg>>8;
        lib_lcd_hy32c_DB1_PORT = reg;

        //写模式
        lib_lcd_hy32c_bit_ctrl_WR(0);
        lib_lcd_hy32c_bit_ctrl_WR(1);
        delay_reduce(100);
        //片选
        lib_lcd_hy32c_bit_ctrl_CS(1);

}

void lib_lcd_hy32c_write_data(unsigned int data)
{
        //片选
        lib_lcd_hy32c_bit_ctrl_CS(0);
        //数据
        lib_lcd_hy32c_bit_ctrl_RS(1);
        //非读模式
        lib_lcd_hy32c_bit_ctrl_RD(1);

        lib_lcd_hy32c_DB0_PORT = data>>8;
        lib_lcd_hy32c_DB1_PORT = data;

        //写模式
        lib_lcd_hy32c_bit_ctrl_WR(0);
        lib_lcd_hy32c_bit_ctrl_WR(1);
        delay_reduce(100);
        //片选
        lib_lcd_hy32c_bit_ctrl_CS(1);
}

都测试了,全都不行,无论我做什么 lcd一律白屏

网友(2013-08-22):
我也正在玩这个屏,只能显示例程设定的16*16的字符,想改为32*32的结果改了一天都不行;你们谁有SSD1289这个屏32*32显示的例程呢?我学习一下啦!

网友:
别费劲了,一看楼主就没有经验,m128的内部晶振不准,要先改外部晶振。才能保证你的输出信号电平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