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等,红外遥控这东西什么协议

楼主(2013-07-09):
1:红外遥控这东西什么协议
2:哪个公司的多少位协议,
3:我看图是:总线高,接着9ms低,4.5ms高,低600us,600us*16个高低电平,接着24个命令地址和数据
========================================
TC9012

网友:
就你这问题,网上大把的答案。

网友:
有几种,遥控红外协议

网友:
应该是 nec红外协议

网友A:
调成38Khz,一般都是NEC

数据帧格式:

当一个键按下超过

36ms

,振荡器使芯片激活,将发射一组

108ms

的编码脉冲,这

108ms

发射代码

由一个起始码(

9ms

的高电平)

,

一个结果码(

4.5ms

低电平)

,

位地址码(

9~18ms

,

位地

址码(

9~18ms

,8

位数据码(

9~18ms

)和这

位数据码的反码(

9~18ms

)组成。数据串行发送,

低位(

bit0

)在前,高位

(bit7)

在后。

网友:
我来mar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成38Khz,一般都是NEC

数据帧格式:

让我想起了:《看,飞机》那张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我想起了:《看,飞机》那张图

灰机,从我自己以前的下载的PDF复制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成38Khz,一般都是NEC

数据帧格式:

把你这个PDF是上传下吧,我看看,谢谢啊

网友:
最简单的NEC6121编码...
话说遥控的协议起码几千种.....最奇葩的当属空调的编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你这个PDF是上传下吧,我看看,谢谢啊

在公司电脑,你百度下,很多的

网友:
图都贴出来了,还用知道是什么协议么?难道要百度找代码?

楼主:
为什么不能编辑了
=================
我做出来了,后期在完善下

网友(2013-08-25):
楼主这家伙老是到论坛问这种网上都能搜索得到或者书里能找得到的答案,上次居然问了个!和~的差别之类的问题,找本C语言书看看会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