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PS2701奇怪问题

楼主(2013-07-09):
各位,我用PS2701做通信隔离,理论上PS2701的速度可以到300K。但是我测试时发现速度超过1K,输出波形就严重失真了。我的接法如下:

测M_RXD端,MCU_TXD1输入100hz时,输出波形是稳定的100Hz,输入频率到10K时,输出就基本失真,成了一个个的尖峰脉冲,再大时,光耦就始终饱和,M_RXD端就始终为0了,彻底失去了开关能力。各位,是我光耦的接法有问题么?还是这个光耦是假货?有谁用PS2701做过高速的隔离?指点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
可能是8550的原因,请将8550去掉试试.

网友A:
M_VCC如果是5V的话,那R119=  10K就太大了,这个电阻会影响速度

楼主:
M_VCC是3V的。另外那个8550到1M都没问题的。上到1M时,光耦的二极管输入端可以测到稳定的1M方波。但是此时输出端就基本上完全被拉到地了。

网友A:
将R119变成1.5K

楼主:
引用 网友A:
M_VCC如果是5V的话,那R119=  10K就太大了,这个电阻会影响速度

R123限定了光耦的驱动电流,倒可能影响光耦的速度。那个10K的怎么可能影响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R119变成1.5K

现在的问题是开关速度过高,光耦的输出被持续拉到了地,和10K的电阻理论上没任何关系。虽然我可以试一下,不过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做  300K 方波 的 隔离  6N136 和  6N137  比较靠谱。

PS2701 玄 。

r119只是输出的一个上拉,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吧。我试过R119换成1K的,对输出有一点影响,但影响很小。输出1K时能基本是方波,而不是波峰被缓慢肖平的样子,但是大于1K时,一切照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  8850  ,  MCU TXD  输出 驱动  R123  和 LED ,   R123 接  - LED ,  LED + 端 接 3.3V 。 ...

虽然感觉意义不大,但还是试了一下,问题依旧。从原理来说,我的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之所以用电源驱动,没用MCU的管脚驱动,就是怕光耦需要大电流驱动比如10个mA,单片机的引脚受不了。

实在不想没原因的乱试了。

用过3.3V的高速光耦么?推荐一个呗。

网友:
把所有电阻的值都减小为原来的 1/10,就好了;要想马儿跑得快,喂饱了才行,这里喂的就是“电流”,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虽然感觉意义不大,但还是试了一下,问题依旧。从原理来说,我的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之所以用电源驱动, ...

你的限流电阻都摆在那里了,如何来“10m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限流电阻都摆在那里了,如何来“10mA呢”?

这个限流电阻就是调试时根据实际情况替换的啊。这个1K,设计电流大约1mA多,效果不好我就换100欧姆的啊。而事实上我换了100欧姆的啊,问题依旧啊。

网友:
我没有看芯片的说明,你可以看看M_VCC=3V到底对不对,是不是抬高这个电压会好一点.

网友:
2701 到不了300k的,做通讯可靠能用到10k就不错了

楼主:
受不鸟了,原来那个老板又给我拿了一些号称13年最新批号的光耦,电路没任何改动,轻松上到100K速率。上拉、下拉还是1K。那个老板抵赖说原来的是10年卖剩下的货。妈的。假货就说假货,找什么借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2701  CRT  min 50 typ 100  Max 300   % ,
tr   typ   3-5us  .

2701手册上说沿的典型反应时间是3us。我用的也远没有100K,设计也只是20K波特率。原来的很明显,1K的波特率就已经变形严重,10K时,输出几乎一直被短路到地。新的啥都没动,换上调试到100K时,波形只是略微变成正弦,但Gdb几乎没衰减。和原来那个完全不是一个样子。

其实做了这么多年设计,还真没想当然的设计电路,从来都是按照手册设计一定的余量。也最讨厌不知原理的去试。总之,这个问题困扰了一个礼拜,现在解决了,松了口气。呵。

网友(2017-12-22):
学习了,正在找适合做485隔离的小体积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