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WO来替代串口实现Printf打印功能

楼主(2013-07-09):
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不喜欢用断点仿真器什么的,长期以来我唯一的调试工具就是串口打印信息,
但串口打印有以下几个问题:
1:占用串口,这个,完全无解...
2:速度慢,真的很慢....
2:串口输出一般都是用中断方式发送,而经常调试的时候就是需要在中断中观察某些信息,中断的嵌套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在RTOS环境下.
3:RTOS环境下还要考虑Thread Safe,这个倒是可以搞定,驱动上把互斥量用好就行了.

其实STM32之类的Cortex芯片都支持SWO输出,而我们用串口调试很多时候也只是使用TX输出而已,完全可以把Printf的串口TX Retarget到SWO这个脚上,直接使用ST-Link就可以查看打印信息了.
SWO的优势是什么呢?
1:速度快,ARM官方描述的速度:高性能数据速率 - 4 M 字节/秒 @ 50 MHz
2:不占用串口 ,其实如果你是用JTAG口的,改成SWD调试,一个脚都不会多占用.
3:因为速度快,所以基本上只需要用Block方式输出,没有中断问题
4:还是因为是Block输出,资源互斥的问题也一起被解决了

硬件条件:你得把芯片的SWO脚接到调试口上,按JTAG接线的话,这个默认已经接上了,不过很多人可能自己只用SWD的两根线,这个就没接了.

代码条件:你得把Printf的输出函数,替换成SWO输出函数,其实这个函数在CMSIS库里已经提供了,就在core_cm4.h里面,如下:
/** \brief  ITM Send Character

    This function transmits a character via the ITM channel 0.
    It just returns when no debugger is connected that has booked the output.
    It is blocking when a debugger is connected, but the previous character send is not transmitted.

    \param [in]     ch  Character to transmit
    \return             Character to transmit
*/
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ITM_SendChar (uint32_t ch)
{
  if ((CoreDebug->DEMCR & CoreDebug_DEMCR_TRCENA_Msk)  &&      /* Trace enabled */
      (ITM->TCR & ITM_TCR_ITMENA_Msk)                  &&      /* ITM enabled */
      (ITM->TER & (1UL << 0)        )                    )     /* ITM Port #0 enabled */
  {
    while (ITM->PORT[0].u32 == 0);
    ITM->PORT[0].u8 = (uint8_t) ch;
  }
  return (ch);
}

这个会通过ITM 通道0(具体是啥我也没研究 )输出一个字符,很多人用Keil的话,Printf的都是把一个Putchar函数改成了USART的输出字符的函数吧,改成这个就行了.
我的printf以前是自己写的,代码如下:

/**
* @brief Use Serial Debug Wire SWO Pin to send out the
*
* @param pcBuff
* @param length
*
* @return int
*/
int SwdWrite(char * pcBuff,unsigned long length)
{
        int xBytesSent=0;
        while (length)
        {
                ITM_SendChar((uint32_t)(*pcBuff));
                length--;
                pcBuff++;
                xBytesSent++;
        }
        return xBytesSent++;
}

/**
* @brief private impleted printf function,this would save a lot
*            of rom&ram space compare to the built in printf
*            function in the C newlib.Carefully use it inside a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param fmt
*
* @return int
*/
int printf(const char * fmt, ...)
{

        int length=0;
        va_list va;

        char pcBuff[200];

        va_start(va, fmt);
        ts_formatstring(pcBuff, fmt, va);
        va_end(va);

        #ifdef SERIAL_DEBUG
        length = CONSOLE_UART.ulWrite(pcBuff,strlen(pcBuff));
        #endif
        #ifdef SWD_DEBUG
        length = SwdWrite(pcBuff,strlen(pcBuff));
        #endif

        return (length);
}

怎么用:
PC上安装最新版的ST-Link Utility,从菜单的ST_LINK那项下面,选择Printf via SWO,就可以打开SWO查看器了

填写正确的芯片速度,后的的Port就是前面的0,如果你先用别的Port,自己查一下对应的寄存器应该怎么改吧,点Start就可以看到SWO的Printf数据了
这里可以看到SWO的速度是2Mbps(说好的4M byte呢 ),已经很快了,凑合着用吧,要什么自行车啊!

网友A:
终于有越来越多人用itm了。。。。。。。再不用,估计都要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有越来越多人用itm了。。。。。。。再不用,估计都要淘汰了。。。 ...

ARM推广做得不够,靠工程师口口相传有困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ARM推广做得不够,靠工程师口口相传有困难.

arm还不够??那mips之类的怎么说。。。
这事情靠的是工程师自己追踪技术发展吧,arm的推广已经非常非常好了,文档,说明,入门指南,说arm推广不好,那就真没好的了。。。

网友:
好方法,谢谢楼主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还不够??那mips之类的怎么说。。。
这事情靠的是工程师自己追踪技术发展吧,arm的推广已经非常非常 ...

很多工程师都是混混日子的,根本不会去追什么最新的技术发展,你不跟他说肉烤着吃好吃,他会继续吃生肉.
所以我认为其实很多代理商才是推动新技术普及的主要动力.

网友B:
ITM里面还有个计数器,也好使……

网友C:
怎样自己做一个上位机通过JLink,ULink,STLink等等来查看SWO的信息呢?这个确实值得大家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D:
输入能中断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ITM里面还有个计数器,也好使……

类似Timer的作用吗?用来记录一段代码的执行时间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样自己做一个上位机通过JLink,ULink,STLink等等来查看SWO的信息呢?这个确实值得大家好好研究研究 ...

这个我也想过,但Windows下的编程水平实在太菜,加上又要搞USB....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能中断方式吗?

还没研究过怎么输入,看了下CMSIS上的代码,好像只是个软件Buffer,没看到硬件怎么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Timer的作用吗?用来记录一段代码的执行时间可行吗?

就是个计数器 TS, 最近看ucos3才注意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想过,但Windows下的编程水平实在太菜,加上又要搞USB....

使用 jlin karm.dll 就行吧 ?

网友:
ewarm    iar中有这个玩意儿么?

网友E:
ST LINK在目标运行时也能用吗?jlink只能在调试时使用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 LINK在目标运行时也能用吗?jlink只能在调试时使用这个功能。

这两个都可以在运行时使用,因为内核一直在通过这条线往外丢数据,本质上就是另一种协议的串口外设,你只是需要正确的读取工具.
JLInk应该用Jlink自带的SWO Viewer,你如果只在Keil里看,当然是只能在调试状态看到内容.

网友E:
刚才试了一下,Jlink自带的SWO Viewer无法使用,调试时则没有问题
#define ITM_ENA   (*(volatile unsigned int*)0xE0000E00) // ITM Enable
#define ITM_TPR   (*(volatile unsigned int*)0xE0000E40) // Trace Privilege Register
#define ITM_TCR   (*(volatile unsigned int*)0xE0000E80) // ITM Trace Control Reg.
#define ITM_LSR   (*(volatile unsigned int*)0xE0000FB0) // ITM Lock Status Register
#define DHCSR     (*(volatile unsigned int*)0xE000EDF0) // Debug register
#define DEMCR     (*(volatile unsigned int*)0xE000EDFC) // Debug register
#define TPIU_ACPR (*(volatile unsigned int*)0xE0040010) // Async Clock presacler register
#define TPIU_SPPR (*(volatile unsigned int*)0xE00400F0) // Selected Pin Protocol Register
#define DWT_CTRL  (*(volatile unsigned int*)0xE0001000) // DWT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FFCR      (*(volatile unsigned int*)0xE0040304) // Formatter and flush Control Register
//
// STIM word and byte acces
#define ITM_STIM_U32  (*(volatile unsigned int*)0xE0000000)
#define ITM_STIM_U8   (*(volatile char*)0xE0000000)

// The stimulus port from which SWO data is received and displayed.
unsigned int ITM_PORT_BIT0 = 0;

// Has to be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CPU speed and the output baud rate
unsigned int TargetDiv = 1;

void SWO_Enable( void )
{
   unsigned int StimulusRegs;
   //
   // Enable access to SWO registers
   //
   DEMCR |= ( 1 << 24 );
   ITM_LSR = 0xC5ACCE55;
   //
   // Initially disable ITM and stimulus port
   // To make sure that nothing is transferred via SWO
   // when changing the SWO prescaler etc.
   //
   StimulusRegs = ITM_ENA;
   StimulusRegs &= ~( 1 << ITM_PORT_BIT0 );
   ITM_ENA = StimulusRegs; // Disable ITM stimulus port
   ITM_TCR = 0;            // Disable ITM

   //
   // Initialize SWO (prescaler, etc.)
   //
   TPIU_SPPR = 0x00000002;     // Select NRZ mode
   TPIU_ACPR = TargetDiv - 1;  // Example: 72/48 = 1,5 MHz
   ITM_TPR = 0x00000000;
   DWT_CTRL = 0x400003FE;
   FFCR = 0x00000100;
   //
   // Enable ITM and stimulus port
   //
   ITM_TCR = 0x1000D; // Enable ITM
   ITM_ENA = StimulusRegs | ( 1 << ITM_PORT_BIT0 ); // Enable ITM stimulus port
}

// Prints a character to the ITM_STIM register in order to provide data for SWO
void SWO_PrintChar( char c )
{
   // Check if SWO is set up. If it is not,
   // return to avoid that a program hangs if no debugger is connected.
   //
   // Check if DEBUGEN in DHCSR is set
   //
   if ( ( DHCSR & 1 ) != 1 )
     return;

   //
   // Check if TRACENA in DEMCR is set
   //
   if ( ( DEMCR & ( 1 << 24 ) ) == 0 )
     return;

   //
   // Check if ITM_TRC is enabled
   //
   if ( ( ITM_TCR & ( 1 << 22 ) ) == 1 )
     return;

   //
   // Check if stimulus port 0 is enabled
   //
   if ( ( ITM_ENA & 1 ) == 0 )
     return;

   //
   // Wait until STIMx is ready to accept at least 1 word
   //
   while ( ( ITM_STIM_U8 & 1 ) == 0 )
   {

   }

   ITM_STIM_U8 = c;
}

// Prints a string via SWO
void SWO_PrintString( const char *s )
{
   //
   // Print out character per character
   //
   while ( *s )
   {
     SWO_PrintChar( *s++ );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试了一下,Jlink自带的SWO Viewer无法使用,调试时则没有问题

我用CMSIS库里自带的putchar函数就可以,也没有额外的什么swo enable函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CMSIS库里自带的putchar函数就可以,也没有额外的什么swo enable函数.

直接使用那个也试了,也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使用那个也试了,也不好使!

可能你其他地方的代码和这段有冲突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
    学习了,非常好的方法啊,晚上就去试试。楼主用的是M4,M3能否支持呢?

网友:
这个必须mark

网友:
请问楼主
我用的STM32
将以下位打开之后:
DBGMCU->CR |= (1 << 5);

可以看到SWO引脚有输出串行数据,用示波器读得波特率大约为384000
即384Kb,没有上面吹的那么高。
请问,这波特率我如何设置?

网友F:
我试过,只在MDK的Debug时,它才能输出,怎样才能让他在非Debug模式时输出信息呢?
我想通过自制的USB虚拟串口,然后自己写一个串口接收程序,从SWO帧中挑出 Print信息并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试过,只在MDK的Debug时,它才能输出,怎样才能让他在非Debug模式时输出信息呢?
我想通过自制的USB虚拟 ...

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Debug的问题,而是你查看的时候,SWD总线就必须被启用进入调试模式,
像ST-Link自带的工具里面,你不开MDK Debug也可以看,但ARM核肯定是被SWD总线抓到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Debug的问题,而是你查看的时候,SWD总线就必须被启用进入调试模式,
像ST-Link自带的工 ...

怎么整还是不行,
我想在不使用KEIL与ULINK的情况下,随时通过UART工具查看输出的printf信息,但是未能成功,
不能兄台可有兴趣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嗯,这个方法不错,哪天有空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共享。很不错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整还是不行,
我想在不使用KEIL与ULINK的情况下,随时通过UART工具查看输出的printf信息,但是未能成 ...

ST-Link Utility,我帖子上很清楚啊.或者Jlink的SWO Viewer,都不需要Keil.

网友F:
引用 楼主:
ST-Link Utility,我帖子上很清楚啊.或者Jlink的SWO Viewer,都不需要Keil.

请问一下,JLINK+SWOViewer,可以中途接入(单片机工作在非DEBUG模式),并查看高度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JLINK+SWOViewer,可以中途接入(单片机工作在非DEBUG模式),并查看高度信息吗? ...

你为什么不去自己试一下呢?

网友:
好方法,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
为什么我的打印就很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为什么不去自己试一下呢?

我只有ULINK+MDK,如果您知道,能不能直接告诉一声?
我想知道,是明否MCU的SWO输出,必须使用ULINK或JLINK通过SWD接口来开启。

我认为,SWO的printf信息,必须能使用UART随时查看才有价值。

网友:
关于ULINK2+MDK我也做了很多实验,共享一下我的信息:

1、ULINK2未找到任何脱离MDK能使用的SWO_Viewer,也就是说,目前只能在IDE的DEBUG时才能看。
2、SWO有协议封装的,其中也还包含了其它的调试信息,也就是说,对于只需要printf的人来说,它的效率不高。
3、 而且波特率不能上得太高(1Mbps都没有成功,然后试了115200),
4、 printf的效率不像楼主吹的那么厉害,是一个一个发的,与DMA相比,它会影响程序的实时性。
5、根据我目前的实验,只能通过ULINK2+MDK来开启SWO输出,也就是说,无法通过MCU的寄存器设置来开启,也意味着SWO只能是在你的办公室查看。

我之所以花时去了解了一下SWO,是因为看了楼主的这个贴子,好像我不用,还落伍了!!!
所以,还请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2013-08-16):
好见地呀!佩服

网友:
期待楼上给出明确的结论,例如JLINK下如何使用。一样东西,能够推广的前提之一就是易用性

网友(2014-05-13):
好东西,刚好最近也在学习使用!

网友:
好方法。可以试试去

网友:
谢谢,最近也在学习使用!

网友(2015-04-16):
还需要自己添加一段代码,这个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