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测量,求指教!!!

楼主(2013-07-09):
各位大神,现在我交流回路中有一器件,它两端的峰-峰值能到2000v,精度达到1v就够了,电流有效值0--1A,请问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测量解决方案(包括需要的芯片和电路图),以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的,时间紧,任务重啊!!
求各位大神不吝赐教!QQ :   1921008556@qq.com

网友A:
示波器,加高压隔离探头,+衰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加高压隔离探头,+衰减器。

你好,我是要设计一个测量电路,加在控制电路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要设计一个测量电路,加在控制电路里的。

参考电表设计,用互感器先降下来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