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三线、四线区别是什么?像这样的电路属于几线制?

楼主(2013-07-09):
传感器这么多种类,二线三线四线什么的头都搞大了。有没有大侠详细通俗解释一下,最好能附上电路说明一下,谢谢!

像这样的0-20mA电路是属于几线制的?怎么接到西门子EM235模拟量输入端或变频器输入端去?

网友A:
这样的0-20mA电路是属于四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0-20mA电路是属于四线的

求科普  三线 四线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