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板子下载完程序后,连着下载线可以正常工作,拔掉...

楼主(2013-07-09):
fpga的板子下载完程序后,连着下载线可以正常工作,拔掉下载线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是什么原因,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JTAG下载方式,不是下载epcs里,用的ep2c8,epcs16

网友A:
JTAG只能仿真,掉电就不能工作,需要下载到epcs里边

网友B:
正解。貌似楼主弄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貌似楼主弄反了

我说错了,我是下载到epcs里后,如果不接JTAG下载线就不能正常运行,比方我程序里既有串口通信,又有简单的点亮led灯操作,后者可正常工作,但是前者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当我把下载线接上后,就都能同时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只能仿真,掉电就不能工作,需要下载到epcs里边

我说错了,我是下载到epcs里后,如果不接JTAG下载线就不能正常运行,比方我程序里既有串口通信,又有简单的点亮led灯操作,后者可正常工作,但是前者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当我把下载线接上后,就都能同时正常工作了。

网友:
我的一般操作是,连接上下载线,上电下载pof文件后,断电拔掉下载线后,重新上电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和PC联调,没有和PC共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和PC联调,没有和PC共地啊?

恩,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和PC联调,没有和PC共地啊?

确实是这个原因,以前别人遇到过跟我说,我没在意,真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