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源晶振和无源比较。

楼主(2013-07-09):
现在产品中是用在高温环境,大约有90度,用有源晶振是不是比无源的要好,精度要高?几个产品互相独立,同时供电,需要各个产品的时序尽量保持一至。有源晶振成本比无源的大约高几倍?没用过呢,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同样想知道﹌﹌

网友A:
如果有好几个芯片都要用到时钟,那么就用一个有源的来给所有芯片(如果可以用同样的频率的话)提供时钟。这样也比较省,也比较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好几个芯片都要用到时钟,那么就用一个有源的来给所有芯片(如果可以用同样的频率的话)提供时钟。这 ...

这样最好,可惜不能这么做,因为每个产品全是独立的,只能保证同时供电.

网友:
精度要高?

Yes, if you use a tcxo / ocxo. No otherwise.

网友:
看似只能用TCXO一法。

全新的 OCXO 价值不菲及耗电不小,搂主要先查一下价钱才能作出考虑。

网友:
有源一般频率可以做到比较高,比较精准,也可方便控制通断,但是价格高、功耗也高。无源的适合用于低成本,一般的单片机都足够用了,主要看你的应用场合了。

楼主:
大家看清楚啊,现在产品主要是温度的问题,我上面说到了,环境温度可能有90度,那样用无源的温漂厉害吗?用有源的会不会稳定一点?

楼主:
我想在3小时内,误差不超过50MS即可.我还是自己试试吧,用无源和有源的,做个计时器程序,运行1小时,同时在高温下,看1小时后各偏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