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键盘打出的字母是错位的,有谁遇到过?是中木马了?

楼主(2013-07-10):
有个奇怪的现象,有台电脑在启动后,按下键盘的英语字母,打出来的字母是乱的,位置都错了,但一个字母对应一个键, 比如 qwert 打出来就是ycqha ,排除了键盘故障,因为换了键盘、用软键盘都会出现同样的故障; 在上网后,这个问题会自动恢复,也就是按QWERT,打出来的就是QWERT,怀疑是取得了底层权限的木马,用诺顿、360什么的,都查不出木马和病毒。

请问有谁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木马或病毒,请不吝赐教。

楼主:
补充一句,“在上网后” 是拨号上网或者局域网上网, 反正上网后,问题就自动解决了。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关闭所有打开的程序,再次打开程序,就正常了,可能是输入法的BUG吧,我用搜狗五笔。

网友:
遇到过打开网银输入密码的插件,键盘输入所有字符都变成星号了。关了插件就好了,原因应该类似。曾经同学长期使用魔兽改建精灵也出现过按键错误的情况

网友:
很早以前也遇到过,输入法要切换多次才有可能恢复正常,后来忍受了N个月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好了。估计是什么安全软件或网银插件出问题了。

网友:
键盘里面进水也会这样的

网友:
在该电脑中安装个虚拟机,看看虚拟机中的键盘是否错位可知原因。

网友:
键盘进水了,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不好意思,才看到楼主换键盘后也这样,可以考虑启动个PE系统先看看是否还出现,如果PE系统下正常,那肯定就是中病毒或者木马了,建议用专业杀毒软件查杀,别用360之类的,如果实在搞不定,就重装系统吧,有些病毒就是这么恶心

楼主:
多谢回复。  360我以前都是敬而远之的,现在遇到问题了,就只能试试了,谁知道360是不是中国的棱镜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实在不行只能重装了。 好多软件都设置为舒服的设置和快捷键什么的,都调整好要半个月不消停。

为了省去重装的时间,应该把干活用的软件单独装一台电脑,基本不上网才好。

楼主:
还是二楼第一个回答的朋友说对了,竟然没想到是阿里旺旺影响的,阿里在登录前,就引起了错字问题,可能是安全插件出问题了。 装了个新版本就好了。

楼主:
更正一下,不是阿里旺旺引起的问题,是QQ引起的问题。

QQ在等待登录的状态,按键就错乱了。 也许是和我用的OMNI PASS 指纹软件有关系。

网友:
应该是网银的键盘保护程序作怪
我也遇到过数字和字母错位的
换了一个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