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ttl线接atmega16的 tx,rx不能当串口用

楼主(2013-07-10):
有一根usb转串口线,太长了,每次使用不方便。
就买了跟usb转ttl线, 在ttl线的 tx,rx 接单单片机的 tx,rx,接收不到任何信息。
同样的程序换usb转串口线就没问题。 怎么排查啊? 哪有问题?

补充:
在用usbasp刷程序的时候 串口接受程序能收到一堆乱码

网友A:
>> 在ttl线的 tx,rx 接单单片机的 tx,rx,接收不到任何信息。

楼主知否usb转ttl线的 Tx 及 Rx 要和 Mega16 的 Tx 及 Rx 交叉对接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在ttl线的 tx,rx 接单单片机的 tx,rx,接收不到任何信息。

楼主知否usb转ttl线的 Tx 及 Rx 要和 Mega16 ...

我模糊的记得 我交叉也试了, 我再仔细试试吧。

网友:
考虑电平逻辑的问题,比如是不是TTL电平和RS232电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模糊的记得 我交叉也试了, 我再仔细试试吧。

那你的 Mega16 MCU 的 TX 及 RX 脚电路是否已用了 MAX232 作电平转换后才接至 USB-TTL 线上?

有电图没有? 贴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最简单的测试,TTL线TX-RX短接打环测试看是发送数据是否能返回!~

网友:
mega16 的RX/TX与TTL连接时不需要电平转换。接到DB9就扣才需要RS232电平转换。换个USN转TTL试一下,这东西有的不稳定,接线不要太长,或者可以短接USN转TTL的RX/TX自发送自接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