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本土商用航模电调技术。。。

楼主(2013-07-10):
我搞了几年的商用航模电调,其细腻度在好盈之上很多,其它性能与其吃平,而且是不用设置什么,除于需要设置油门行程的朋友就设置一下其行程就可以了。都是经过顶级专业飞手亲测检验合格产品。

网友A:
LZ你想表达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想表达什么

不要太信网上那DIY电调的,都是误人子弟。我作为有能力发言者给出个鉴定,也告诫有些朋友,电调不是那容易的。要搞就把电容去掉,这才是方向。。。同时,也想找个合伙人。。。

网友B:
标题不合格、重复发帖,将会被封锁ID

lz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不合格、重复发帖,将会被封锁ID

lz珍重

改改标题,可以?也不会说多了的、

网友C:
BEMF的低通电容去不去掉都是浮云,就算没去掉,软件控制好进角就行,容量要算好

难点在于安全可靠的启动策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BEMF的低通电容去不去掉都是浮云,就算没去掉,软件控制好进角就行,容量要算好

难点在于安全可靠的启动策 ...

你再怎么算,你算的在动适应上还是不行。给你一个60000KV值的电机,你就只能看了,别想它转。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再怎么算,你算的在动适应上还是不行。给你一个60000KV值的电机,你就只能看了,别想它转。 ...

我是说,不能让它全速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说,不能让它全速转。

楼主这么牛,给点真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么牛,给点真相啊!

电调对PWM调制波带来的斩波最好是用软件滤波处理,而不是在外面挂个大大的电容来处理,这是很不合理的,因为PWM点空比是不定的,电动势的大小也不是定值的,那么对电容的冲放电时间也是不同的。那么,我们里面的相对固定的延时,很难跟踪真实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再怎么算,你算的在动适应上还是不行。给你一个60000KV值的电机,你就只能看了,别想它转。 ...

跟KV值有什么关系?根据之前的电转速预测当前的电转速算出相移,补偿之而已,毕竟有转动惯性,转速不会突变的太离谱

高KV不要空转,这是常识问题,电调操什么心呢,何况不同电机最高电转速是不一样的,如果要限制又要以谁为准呢

楼主:
,理解,让它转慢,还是真是看不出来,有没有电容的区别,不过,你放在测功机上试吧,如果结果一样爽,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不要讲你的电调不用设置,那是你的功能不行。

好盈的几项设置中必须有的:
1、超软启动,正常启动,用于直机与固定翼
2、恢复出厂,搞乱了一键恢复
3、有闲心的编启动铃声,我没兴趣,但我身边的人好多这爱好的。
4、进角:有时需要牺牲效率换取动力。

楼主:
我个人觉得,最好把用户当傻瓜,对于要不要有软件起动嘛,这个。。。。。,还不如把直升机的和固定冀电调分开做两个程序。

网友:
电调是给爱好者玩的,把爱好者当傻瓜的话,那你的电调也难卖

网友F:
想请教一下楼主,带有定速功能的电调为啥贵这么多?是商业原因吗?定速功能硬件几乎没增加成本啊

网友G:
楼主高考作文0分

网友H:
请问楼主在哪个公司做过电调

网友:
是个高手,但感觉不接地气;;

网友(2013-08-19):
加油,不要光說不練,拿出東西來,讓大家閉嘴。
這才是本事。

网友:
光打雷不下雨!!!!!!!!!!!!!!

网友:
被楼主继续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高考作文0分

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楼主:
不是为了雷人,想看看有没有知音,或只为抛砖。。。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在哪个公司做过电调

楼主:
先给大家来个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请教一下楼主,带有定速功能的电调为啥贵这么多?是商业原因吗?定速功能硬件几乎没增加成本啊 ...

关于钱的事,我考虑得不多。可能是量太少。你要定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请教一下楼主,带有定速功能的电调为啥贵这么多?是商业原因吗?定速功能硬件几乎没增加成本啊 ...

还有,你玩过别人的定速电调吗?你确定它是你心中期待的定速不?

网友:
上实特测试呀,要电路图有嘛用。
俗话说,是骡是马得拉出来溜溜。 既然说自己的稳定 就来点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给大家来个电路图、、、

分立式驱动,没有用IC驱动的好吧

网友:
楼主:
    请上个视频给大家看看吧,可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啰,坛子里有个海绵宝宝做的也是可以的,不过好像现在没看到他出没了。

网友I:
终于遇到一个有一点水平的了,电调加电容空转高KV电机必大电流,这是肯定的,关于去电容的程序,网上已经一大堆,没什么可说的,另外你说的超过好盈之类的话,我肯定不信,你达不到好盈的起动效果,好盈起动的兼容性甚至超过了国外知名电调,另外我严重怀疑你电调是否能够暴力3D下的持续出力,这个跟换相点的精度有关,亚拓>好盈铂金=中特威,祝你好运!

网友:
好盈的启动确实可以,我用一个重新绕线的电机,各绕组对称性比较差,很多电调都启动不了,只有好盈的偶尔还能启动
去电容检测过零,我现在的做法是先检测PWM调制的一端,然后再检测悬空相,这样基本上去掉了电感反冲对悬空相反电势的影响(主要是启动时)

网友:
沒有圖,沒有真象。
好期待~~

楼主(2013-09-29):
,在视频上就能看出来的差异是个我不感想象的差异,你懂的;现在的评测得建立在专业飞手能不能感受出差异的事了,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终于遇到一个有一点水平的了,电调加电容空转高KV电机必大电流,这是肯定的,关于去电容的程序,网上已经一 ...

你用过雷虎的电调吗,不错的;好像他不单卖,得同机架一起买。好赢的启动能力是有目共睹的,确实不错,但它的细腻度比不上亚拓,好像我用过的雷虎略胜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终于遇到一个有一点水平的了,电调加电容空转高KV电机必大电流,这是肯定的,关于去电容的程序,网上已经一 ...

谢谢你,不要太担心!产品早已商用了,公司有专业飞手定性的。当然,我应该多看看我的不足之处。。。

网友:
所谓 电容 是哪里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高考作文0分

。。。。。。。。。。。。。。。。。。。。。

楼主:
大家对电机驱动这么有兴趣,有没有对各种电机驱动控制对比谈的?

楼主:
我们来讨论一下,异步电机的空间矢量调速控制如何?或是永磁同步电机驱动?

网友:
说个牌子出来,我去买你的,一测就知道性能,口说无凭

网友J:
看完了整个帖子  也没看到实际的  都在 。。。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看完了整个帖子  也没看到实际的  都在 。。。

又没给楼主钱,哪来实际的给你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又没给楼主钱,哪来实际的给你看?

好吧  继续 扯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要讲你的电调不用设置,那是你的功能不行。

好盈的几项设置中必须有的:

亲,你的宝贝没有了  卖完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L:
亲,你的宝贝没有了  卖完了吗

哪来的宝贝?都是垃圾。

网友:
我一直觉得无刷电机的控制不是什么难题,真有那本事,早就去做工业伺服了。
我倒是一直在搞空间矢量调速调矩控制,感觉楼主还是有点刷子,只是不晓得刷子有好深。

冒昧请教下楼主,楼主能把从电压到电流到力矩到转速到位置的全部传递函数写出来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哪来的宝贝?都是垃圾。

你淘宝店的宝贝 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淘宝店的宝贝 开关电源

还有几个。。。

网友(2014-11-11):
看了楼主的两个帖子,高手一只!

网友M:
楼主在哪里,有机会切磋一下。
我没有机会搞商业电调,自己闭门造的,看看差距,希望楼主相信凭个人研究也可以做出让人满意的电调的。
有两个板子,一个是用8位的C8051F394(懒得做硬件,就用好硬的乐天40A),一个是用32位 ARM M0核的XMC1302(自己画的板)。

最近在整合无感FOC进电调,做成混合式无刷电调。

网友:
楼主,方便联系我下,我刚注册的用户,没有办法给你发消息。

网友N:
楼主在吗 ,有事找你聊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在哪里,有机会切磋一下。
我没有机会搞商业电调,自己闭门造的,看看差距,希望楼主相信凭个人研究也 ...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在吗 ,有事找你聊下的;

网友(2014-12-15):
引用 网友I:
终于遇到一个有一点水平的了,电调加电容空转高KV电机必大电流,这是肯定的,关于去电容的程序,网上已经一 ...

完全同意,好盈的启动在低转速的时候很完美!很稳

网友:
之前一直用好盈,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网友(2015-01-28):
我朋友就是做 工业变频器的!看他们测试电机 那速度也不慢哦!那个和这个有什么不同?

网友(2020-07-30):
电调空载运行很流畅,但是加负载螺旋桨之后,偶尔会卡主停转造成多轴炸鸡,尤其是多轴飞8字绕圈圈的情况下,有哪些可能原因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