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懂步进电机控制器器输出的是阶梯波还是pwm

楼主(2013-07-10):
1是要阶梯波还是就pwm呢,
2驱动器 既然有细分了,那么控制器就不要搞细分了是吧

网友:
这个一般情况下控制器是方波,驱动器是阶梯波。细分一般也是驱动器完成的。当然这个与你对驱动器和控制器的理解有关系,有些时候这两个不太好分清。

网友A:
控制器做不到细分吧,搞不太清楚,我的步进电机步进角1.8度,200步一圈,八节拍和四节拍下延时2ms还能正常转动,超过后变为低速运转,但抖动很厉害。找度娘看了资料,最好是驱动器做硬件细分单步,比如1/2  1/4  1/8  1/16  1/32  1/64等,但不甚理解如何实现,软件控制部分可否模拟硬件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做不到细分吧,搞不太清楚,我的步进电机步进角1.8度,200步一圈,八节拍和四节拍下延时2ms还能正常 ...

淘宝里面很多都是用东芝的 什么芯片TB6560AHQ
芯片里面有 细分的设置 这个是硬件细分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里面很多都是用东芝的 什么芯片TB6560AHQ
芯片里面有 细分的设置 这个是硬件细分的吧  ...

大部分都是硬件细分,软件也可以做。我店里有128细分的,需要可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都是硬件细分,软件也可以做。我店里有128细分的,需要可以看下。 ...

Sir:
软件 How to do?
Thanks.

网友:
我做的是正弦波.....

网友(2013-08-31):
如果输出到驱动器,应该用方波,也可以用50%的PWM,

网友:
你看的是电压还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