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HR6P-ICE8速度问题

楼主(2013-07-10):
   小海师傅,请教一个问题,我用HR6P-ICE8进行仿真时,速度比较慢,动作时间比较长,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还是我哪里设置得不对?

网友A:
你的问题原因应该是在仿真过程中把仿真界面视图窗口里—调试窗口—跟踪缓冲区窗口打开了。
请把它关闭试一试,如果还是不行的话请电话和我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原因应该是在仿真过程中把仿真界面视图窗口里—调试窗口—跟踪缓冲区窗口打开了。
请把它关闭试一 ...

可以了,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