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周斩波

楼主(2013-07-10):
第一次做这个。也是第一次发帖。希望高手指点,先做了阻性负载,两只IGBT切断,过两天做多负载的。

网友A:
调节范围多大?

网友B:
不懂比可控硅有什么优势,随时开关吗,用在什么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范围多大?

现在两只管阻性负载时候,占空比百分之五十,输出120伏,百分之八十五一百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范围多大?

效果显著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比可控硅有什么优势,随时开关吗,用在什么上面

可控硅慢型器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