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款出口欧洲的电子产品,大家眼熟吧

楼主(2013-07-10):
这种产品的外壳尺寸欧洲很流行,算是隶属智能家居吧,不过也可以用在其他场合。不说了,上图。PCB的图片之前上传过,不过没配外壳上传,今天来个全貌,PCB图片从原来上传的拷贝而来,该版本没有特别关注测试按钮和LED指示灯的位置,不过尺寸和功能一样。

网友:
眼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应该是无线开关吧。

楼主:
是的,无线射频开关,433 M  868M 都有

网友:
跟我以前公司做的差不多

网友A:
楼主那个做安规的话  LN安全距离好像很近的嘛

网友B:
无线芯片用哪款?

网友C:
这种外壳 国内有做来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个做安规的话  LN安全距离好像很近的嘛

能过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芯片用哪款?

基于他们不差钱,选用特高级的 TCM3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外壳 国内有做来买的吗?

貌似不好找啊

网友B:
目前也在做一个无线工艺品,苦于无合适无线芯片,能找到的低价位只有SI24L01(2.3元RMB),2.4G,好用但是距离不够,容易被阻挡,最好能有433MHZ,价格低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目前也在做一个无线工艺品,苦于无合适无线芯片,能找到的低价位只有SI24L01(2.3元RMB),2.4G,好用但是 ...

433M 常用的也就是cc1101,si4432,si1000之类的了。价格也不算高啊,lz预算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433M 常用的也就是cc1101,si4432,si1000之类的了。价格也不算高啊,lz预算多少呢? ...

可以看到,我只用了一颗IC , 因为该IC功能极其强大,所以价格不菲,控制它的遥控器又是基于无源的,而是压力和电荷转换的,所以档次又高了一截, 基本上本产品只适合出口,国内应该从价格上难以接受。

你可以看看TCM300 这个东西的资料,来自 EnOcean的产品

网友:
回13楼,最好在2元左右,433.315都行

网友:
这东西的待机功耗怎么样呢

网友:
好像是阻容降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目前也在做一个无线工艺品,苦于无合适无线芯片,能找到的低价位只有SI24L01(2.3元RMB),2.4G,好用但是 ...

"能找到的低价位只有SI24L01(2.3元RMB)", 找个最便宜的还2.3元,只能说明你功力还不够。
2.4G 便宜RFIC 不是你说的这个,BK2401  LT8900 才是性价比之王。BK2401  几毛钱。LT8900 封装片也才1元左右。
至于U波段(SUB1G)的RFIC ,也很多2元左右,上面有朋友提到的上面CC1101  SI4432 A7102 这个都是很贵的,要5元以上。
我认为用来生产一个遥控开关价格高了,2元左右的 433M 8XXM 很多。

网友:
我也要做无线传输的产品,楼上推荐的芯片性价比很高啊。433M的什么芯片比较好?

网友:
一开始我邪恶的以为是个蛋蛋

网友:
遥控器看看是啥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找到的低价位只有SI24L01(2.3元RMB)", 找个最便宜的还2.3元,只能说明你功力还不够。
2.4G 便宜RFIC ...

能举个例子吗?我能找到的都是最基本的ASK芯片。

网友:
外壳挺漂亮的,功耗大概是多大呢?

网友:
电源部分怎么处理的呢,楼主能不能简要说下或来个简图

网友:
手画图也可以的.

网友:
一般控制什么呀。

网友(2013-09-22):
像报警器

网友:
卖的好吗,我一直觉得无线开关都是没有什么用的

网友:
外壳很漂亮,taobao上面有么?

网友(2014-02-11):
看接线,应该是无线灯灯关吧?
布局,布线都挺赏心悦目。过了EN60669-2-1的?
确实用了阻容降压,只5A的保险丝放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