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大家来看看这个按键和灯怎么驱动好吗

楼主(2013-07-10):
HELP,大家来看看这个按键和灯怎么驱动好吗

这个IO 是16的,低8位的驱动按键和灯  高八位驱动液晶,我现在没啥好办法驱动 不影响液晶的驱动及其他的功能

网友:
好好画个图吧,表示没看懂。

网友:
啥东西  没看明白啊。什么芯片?

网友:
扫描的时候把灯关一下,扫描完了再恢复LED状态,扫描速度快看不到LED有变化

网友:
传说中的押分板?

网友:
非常感谢诸位的关心

网友:
4楼说的对 按键的检测时间很短的,检测完按键后在恢复LED灯或者其他的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
4、7楼说得对!

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如果不是很强调成本,还是外加一片按键LED驱动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