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C程序问题

楼主(2013-07-10):
本人菜鸟入门,在IAR输入如图所示的程序,用万用表测P12.0管脚为高电平,但在PM+输入同样的程序,为什么P12.0管脚却是低电平?外部没有晶振,想用内部8M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设置可选字节?跪求大神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我在PM+中的 程序加上语句:WDTM=0X77;后还是必须。这个真心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我在PM+中的 程序加上语句:WDTM=0X77;后还是必须。这个真心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

再加上:

PPCC=0;
PCC=0;
LSRSTOP=0;

后还是不行咯,跪求大神指教,小弟已经搞到头大了,还是不知道什么情况。跪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加上:

PPCC=0;

跪求大神们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