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告警节点

楼主(2013-07-10):
电源告警节点:当电源断电或故障时应能够提供硬节点输出。请教各位高手这个原理是什么,电路怎么实现,非常感谢!

网友A:
用个继电器不就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继电器不就实现了

谢谢!当电源出现故障,怎么来控制继电器的导通或者关断呢,CPU端是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当电源出现故障,怎么来控制继电器的导通或者关断呢,CPU端是怎么处理? ...

用继电器的常闭端啊,有电的时候是断开的,没电的时候就闭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继电器的常闭端啊,有电的时候是断开的,没电的时候就闭合了。

谢谢!我现在是双路电源,24V直流供电,通过DC-DC转为5V之后对板子进行供电,这两路任一路出现故障或掉电都得告警,出现故障后,是如何通知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