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下,看这段程序那个出现了问题,怎么编译不过

楼主(2013-07-10):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 ;
    printf("请输入一个数字;" );

        scanf ("%d",&a);

int numb=0 ;
         for( ; ;)
         (
         numb++;

         a/=10;
                 if(a==0)
break;

         )

printf("输出位数%d",numb)
   return 0 ;
}

网友A:
for的小括号后应跟着大括号{,还要注意中英文输入法,';'与';'是不同的

网友:
  printf("请输入一个数字;" );
scanf ("%d",&a);
a/=10;

网友:
分号好像是中文的

网友:
可以编译通过啊!
是不是用了中文的标点符号?
PS:对了,for(;;) 后面你用成小括号了。

网友:
写程序要认真仔细

网友:
敲代码时注意输入法。
刚开始时,我也错用过中文标点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的小括号后应跟着大括号{,还要注意中英文输入法,';'与';'是不同的

谢谢,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