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相电故障监控

楼主(2013-07-10):
求教各位大侠
断路器中:A,B,C三相接三个电流互感器,和A,B,C,N接了四个互感器,有什么区别?
               电流三相不平衡和电压的三相不平衡有什么区别?断零和三相不平衡该怎么用程序判断?

在此谢过!

网友:
A,B,C三相接三个电流互感器有两种接法:三角形和星形。
三相如果平衡的时候即使零线断了也没事的。三相不平衡的时候零线断了会导致ABC三相的相电压不相同,只要检测ABC的有效值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是星形连接,且中心点接地,那么零线上的电流就是零序电流,而且不可能出现三相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星形连接,且中心点接地,那么零线上的电流就是零序电流,而且不可能出现三相不平衡。 ...

非常感谢,不知道这方面该怎么学啊,求指导

网友:
4个互感器的可以判断旁路,也算是窃电的一种吧
断零也就是所谓的缺零线么..这个貌似纯软件做不了..
三相不平衡的话可以计算三相的功率判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不知道这方面该怎么学啊,求指导

电路书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