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9不工作

楼主(2013-07-10):
我将SD引脚接高电平,HIN给方波,用示波器一端接地,一端接LO,能看到方波;但是为什么用示波器一端接VS,一端接HO却没有方波。
HO,VS对地都是10V左右。求大神给解释一下。

网友:
怪了 2104沒問題

网友A:
看不到图。这类芯片是被动升压的,可能你需要主动升压加到高端VB处,才能看到HO的波形输出

网友B:
C5太大了,104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这类芯片是被动升压的,可能你需要主动升压加到高端VB处,才能看到HO的波形输出 ...

主动升压加到VB处是不是直接给一个电压?我直接将电源电压15V加到VB端,但是没有反应。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C5太大了,104就行

我将10uF改成了104,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反应,只是对地电压稍微降了一点,大概9.8V。我的电源给的是15V。

网友B:
你这样,在VB VS脚单独接一个15V隔离电源上去,再试一下

网友:
SD必须高电平

网友:
IN脚测试时接入1k~100k的方波

网友:
D1使用快速二极管,这种的电路很普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vcc 对地,和VB 对 VS ,两组电压必须达到10V以上,芯片才会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在VB VS脚单独接一个15V隔离电源上去,再试一下

我用一个隔离电源的话好了,但是为什么二极管加电容不行?我用的二极管时1N4148,电容是一般的电解电容10uF。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一个隔离电源的话好了,但是为什么二极管加电容不行?我用的二极管时1N4148,电容是一般的电解电容10 ...

而且,这样只能正常工作1分钟左右,然后自动就又没了波形。

网友:
你后面是不是接的mosfet,电压多少?

楼主:
后面没有接任何东西

网友:
如果你想看到HI的输出波形,后面没接负载的时候,必须将VS接地才能看到HI的输出波形。

楼主:
终于好了!必须将VS接地。谢谢啊。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弄。

网友:
后面不接mos,当然出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好了!必须将VS接地。谢谢啊。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弄。

VB是以VS为参考点的,你直接给VB加电,但参考点VS对于你的电源地是开路的。
这个IC工作方式是:1、低端MOS管导通,VS电位接近0电位,这时+15V驱动电压通过二极管给VB端的电容充电;
2、低端MOS管关断,VS电压回升,这时VB相对VS的电位就是14.4V左右,当死区结束后,VB上就有电压驱动高端MOS管。
表达能力有限,楼主看看IC资料就知道具体情况了。

网友:
多谢楼上解释,明白不少

楼主:
谢谢。但是为什么我后面加了负载后,如果我用二极管加电容做电源,HO,VS还是不正常,但是我单独接隔离电源的话就可以。我电容改成了104的薄膜电容,二极管还是1N4148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为什么我后面加了负载后,如果我用二极管加电容做电源,HO,VS还是不正常,但是我单独接隔离电源 ...

不好意思,查出来了,是二极管烧了。但是又有新的问题了

IN给方波,SD接高电平,结果电源直接过流了。我测了HO,LO,这个是刚好对称的啊,怎么会使上下管同时导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