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铁将军710胎压监测降价,499元

楼主(2013-07-11):
http://item.jd.com/760325.html#comments-list
看评价,问题比较多,经常丢信号,还乱报,有用过的没有,说说体验

楼主:
漂泊的尘
铜牌会员陕西
2012-10-29 10:22 绝对不值得花钱
优点: 不防盗什么优点都没用
不足: 防盗完全是摆设,小偷可以轻松搞定!
心得: 我保证我是反复研究说明书,并严格按照要求安装好的。结果才3天,车停在停车场保安面前,一晚上过去4个探头全没了,所以,所谓的防盗其实就是个摆设。

楼主:
wslylxb
钻石会员
2013-01-08 15:54 一点都不准的东西
优点: 一点都不准的东西。2.5的气压显示2.0
不足: 一点都不准的东西。2.5的气压显示2.0
心得: 一点都不准的东西。2.5的气压显示2.0
购买日期:2013-01-03
回复(1)有用(9)
王王家的蛋蛋: 绝对垃圾的产品,建议不要买。不好用。用着心里发虚~~我的左后轮一直报错,一会儿3.4、3.5,一会儿1.9.。。。。吓死个人。膈应的慌

楼主:
实际情况如何,499,有点心动,如果乱报,还不如不装了

网友:
奇怪了,同样是铁将军的方案,那种要换气门嘴内置的就很稳定。上面说的各种问题都没有。几乎完美。。。。。
难道两个系列用的完全是不同的解决方案。太奇怪了,原理以为只是外壳结构不同。

楼主:
换气门嘴的只要材料好,就不容易漏气,天线比较大,信号也会好一些,最重要的是不会被偷,所以比较完美。

网友A:
防盗是个大问题,小孩拧走可能只拧一个2个,小偷一般都要收集一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

乱报数值没试过,不过我的右后轮经常失去信号不能显示数值。换了传感器,甚至整套换了新的,仍无 ...

应该是从那个位置传到主机的电磁波被衰减的最厉害,所以无论是换传感器还是整套换,都会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防盗是个大问题,小孩拧走可能只拧一个2个,小偷一般都要收集一套的 ...

这东西拧走有什么用? 有人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拧走有什么用? 有人收么?

小偷经常把空钱包偷走,,,

网友:
这个装好后还要做动平衡吧?

楼主:
最好是做,不怎么跑高速的话,可以不做

网友:
还是要装内置的。

网友:
这种东西会不会被人拆掉?防水不?碰到石头裂开了会不会导致漏气?平时没见有车装这东西哦

网友(2013-08-13):
在X宝上找了一下最便宜的TPMS,才卖339元,也说是德国英飞凌SP37传感器,估计和铁将军一个样

网友:
Generally speaking, all tpms are useless devices.

All it takes is common sense for you to be sure that your tires are running right.

No need to waste even a penny on tpms.

网友(2014-11-10):
铁将军的产品,从来就没有没点问题的。没问题了反而不是铁将军了

网友:
买老大评论 推荐的 ,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