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题目: 4.2v~3.3v稳压到3v

楼主(2013-07-11):
手头只有lm1117 和一些普通元器件,弹尽粮绝咯。1117最小只能在1v压降,求帮忙,即使是分立元件搭出来也行

网友A:
稳压2极管  或者普通2极管 串联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2极管  或者普通2极管 串联降压

关键是还要稳压,对电压很敏感

网友:
电流不大功耗要求不高就直接电阻加稳压管,要不就换低压差的LDO。

网友:
需要电流都没说啊,如果电流在500mA以内,用个LDO最合适了,1117赶紧仍了吧

网友:
思考题目。。。。。。。。。。。。。。

网友:
用PNP或PMOS搭个LDO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你自己慢慢思考吧。

楼主:
只需要2毫安!电压一定不能随输入电压改变

网友:
电流不大用TL431,可以从旧开关电源上拆下来

网友:
TL431串个120欧的电阻,分压电阻10K接地,2K接输出,4.2V电流10mA,3.3V电流2.5mA

网友:
好吧,有图有真相

LTSPICE电路:

Version 4
SHEET 1 880 680
WIRE 144 80 96 80
WIRE 272 80 224 80
WIRE 352 80 272 80
WIRE 352 96 352 80
WIRE 272 160 272 80
WIRE 96 176 96 80
WIRE 352 192 352 176
WIRE 352 192 304 192
WIRE 352 208 352 192
WIRE 96 304 96 256
WIRE 272 304 272 224
WIRE 272 304 96 304
WIRE 352 304 352 288
WIRE 352 304 272 304
WIRE 272 320 272 304
FLAG 272 320 0
SYMBOL TL431 272 192 R0
SYMATTR InstName U1
SYMBOL res 336 80 R0
SYMATTR InstName R1
SYMATTR Value 2K
SYMATTR SpiceLine tol=1 pwr=0.25
SYMBOL res 336 192 R0
SYMATTR InstName R2
SYMATTR Value 10K
SYMATTR SpiceLine tol=1 pwr=0.25
SYMBOL res 128 96 R270
WINDOW 0 32 56 VTop 2
WINDOW 3 0 56 VBottom 2
SYMATTR InstName R3
SYMATTR Value 120
SYMATTR SpiceLine tol=1 pwr=1
SYMBOL voltage 96 160 R0
WINDOW 123 0 0 Left 2
WINDOW 39 24 132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V1
SYMATTR Value 3.6
SYMATTR SpiceLine Rser=1
TEXT -48 16 Left 2 !.dc V1 4.3 3.1 0.01

另存为TL431.asc,在LTSPICE中仿真结果如下:

采用的TL431模型在这里:http://www.amobbs.com/thread-4424556-1-1.html

网友:
低压差LDO RT9193-30PB

网友:
HT7530 100mA LDO

网友:
楼主      试的怎么样了

网友:
同样思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还要稳压,对电压很敏感

用电阻加稳压管最后关键是你要加个470UF-1000UF的大电容就可以了,电压也很稳

楼主:
看我另外一题目,悬赏200莫元!!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1966-1-1.html

网友:
低压差LDO都不行,直接稳压管吧

网友:
为何要死抱着1117不放呢。压降小于0.3V的LDO一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