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的SPI通讯中SPDR接收缓冲器的数据会写到SPDR吗

楼主(2013-07-11):
我本来以为SPDR接收缓冲器只是另一个SPDR,只读且用来存储接收的数据,但经检测它好像会写到SPDR上去。如果会写上去,什么时候写呢?

网友:
SPDR是是一个读缓冲器,它在内存中的地址与移位寄存器是相同的,如果对该地址进行读操作,就是从SPDR中读取数据,如果对该地址进行写,就是向移位寄存器写数据,此时向SPDR写数据其实就是向SPDR这个地址对应的移位寄存器里面写数据,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