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ti带以太网的M4什么时候发布,keil、IAR已经支持

楼主(2013-07-11):
难道由于M3太多的BUG,M4都不敢吱声了。

http://www.keil.com/dd/chip/7094.htm

Texas Instruments TM4C129ENCPDT
The Texas Instruments TM4C129ENCPDT is an ARM Cortex-M4F Processor Core - 120-MHz operation; 150 DMIPS performance - ARM Cortex SysTick Timer -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NVIC) - IEEE754-compliant single-precision floating-point unit - Memory Protection Unit (MPU) On-Chip Memory - 1024 KB Flash - 256 KB SRAM - 6 KB EEPROM - Internal ROM loaded with TivaWare for C Series software External Peripheral Interface (EPI) - 8-/16-/32- bit dedicated interface for peripherals and memory Cyclical Redundancy Check (CRC) Hardware - 16-/32-bit Hash function that supports 4 CRC forms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 (AES) - HW accelerated data en/decryption based on 128-­,192-­, and 256-­bit keys Data Encryption Standard (DES) - Block cipher implementation with 168-­bit effective key length HW Accelerated Hash (SHA/MD5) - Advanced hash engine that supports SHA-­1, SHA-­2 or MD5 Hash computation Tamper - Support for 4 tamper inputs and configurable tamper event response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 - 8 UARTs - 4 SSI modules with Bi-, Quad- and advanced SSI support - 10 I2C modules with 4 transmission speeds including high-speed mode - 2 CAN 2.0 A/B controllers - 10/100 Ethernet MAC - PHY with IEEE 1588 PTP hardware support - USB 2.0 OTG/Host/Device with ULPI interface option and Link Power Management (LPM) support System Integration - ARM PrimeCell 32-chn configurable uDMA controller - 8 16/32-bit GPTM blocks - 2 watchdog timers - Low-power battery-backed Hibernation module - 15 physical GPIO blocks Advanced Motion Control - 1 PWM module with 4 PWM generator blocks and a control block, for a total of 8 PWM outputs - 1 QEI module Analog Support - 2 12-bit ADC modules with a maximum sample rate of 2 million samples/sec - 3 independent integrated analog comparators - 16 digital comparators JTAG and ARM Serial Wire Debug (SWD) 128-pin TQFP package.

网友:
何苦要死钓在一颗树上呢。

楼主:
TI 整合了以太网的PHY这是其他arm-MCU没有的地方。尽管M3出了那么多BUG.

网友A:
TI的M4要是继续使用原来的M3核,我估计好不到哪去。M3是用怕了,我们那个SB项目经理死活不愿换芯片,现在产品老出问题,搞得我现在都神经衰弱了。

不知道神经衰弱算不算工伤 。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的M4要是继续使用原来的M3核,我估计好不到哪去。M3是用怕了,我们那个SB项目经理死活不愿换芯片,现在 ...

同情啊。

网友:
产品老出问题,自己找找软件原因吧
不觉得TI的M3有多大问题

网友:
TI的M4是Cortex-M4F的内核,9月份有样品,4Q量产。

网友:
TI 做M3算是做烂了

我们淘汰中,换NXP ST阵营

网友:
希望早点出来,都等了大半年了,等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的M4要是继续使用原来的M3核,我估计好不到哪去。M3是用怕了,我们那个SB项目经理死活不愿换芯片,现在 ...

我用LM3S,大概5年了,有的机器24小时不间断工作,两年

网友:
楼上正解,那个m3还是挺好用的,虽然有些问题

楼主:
kao,TI正是牛,把我同样的帖子在e2e上删除了,keil 上的资料也删除了

http://www.keil.com/dd/chip/7094.htm

Chip Descriptions
An error was encountered processing this page.

惹不起,躲得起,不用他的芯片。

网友:
估计TI正忙着搞差异化呢!!!

别人搞的Cortex-M0、Cortex-M3他都不搞,Cortex-M4也就出那么几款,一点儿诚意都没有。。

反而大力气搞自己的430和DSC28335,还搞出了DSC28335和Cortex-M3的混合体,以及别人都不搞的Cortex-R4,,,,真是一心一意差异化啊

网友B:
要不大家就等着用我们的M4 。绝对震撼。

网友:
快了,其实对一些大客户,TI早就有样片了。把PHY集成到MCU中的优点很多,PCB layout优化很多,对于辐射发射测试那是杠杠的容易。
这个真是趋势,希望能有集成2个PHY的MCU出来。

网友:
可以考虑Coldfire的MCF5223x,有集成phy的。

网友:
TI东西挺好,就是贵。!

网友:
TI带以太网的M4估计得明年才能出来吧,我一直期待呢。M4现在量产的型号在国内不好买和价格高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
该死的人,为什么非得用带以太网的M4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不大家就等着用我们的M4 。绝对震撼。

你家的M4 要是出 带8个以上串口 和一个或两个网络都有的芯片 ,同时提供稳定的以太网转串代码,价格实惠,估计很多串口服务器生产厂家会大批量使用的
我都看见人家用STM32F107的以太网转4串口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的M4要是继续使用原来的M3核,我估计好不到哪去。M3是用怕了,我们那个SB项目经理死活不愿换芯片,现在 ...

产品老出问题,自己找找软件原因吧
不觉得TI的M3有多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大家就等着用我们的M4 。绝对震撼。

我比较关心你们集成片内SDRAM的ARM9什么时候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家的M4 要是出 带8个以上串口 和一个或两个网络都有的芯片 ,同时提供稳定的以太网转串代码,价格实惠 ...

有家做串口服务器的由于要跑linux,决定用我们的arm9来做。已经拿到我们给的demo板。
我们的m4是有以太网及 10个串口的。  那个stm32F107价格在我们面前没有优势。

to  snooker!
已经出来了,没有问题,但是内置SDRAM的样片第一批不多,已经被几个特殊客户给瓜分完了。
所以我没有敢在论坛宣传。现在我在第二批内置SDRAM的样片。(这只是个封装问题,应该很快).
及还有一批外置SDRAM的ASM9260样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家做串口服务器的由于要跑linux,决定用我们的arm9来做。已经拿到我们给的demo板。
我们的m4是有以太网 ...

到时候可否弄几个样品玩玩 ,M4 就够了,水平有限

网友:
买几个M4的也行,关建用什么软件开发

楼主:
内置SDRAM ASM9260 资料有没有?早做8路串口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家做串口服务器的由于要跑linux,决定用我们的arm9来做。已经拿到我们给的demo板。
我们的m4是有以太网 ...

可以买几个M4的 芯片吗,想做串口服务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家做串口服务器的由于要跑linux,决定用我们的arm9来做。已经拿到我们给的demo板。
我们的m4是有以太网 ...

m4 资料传上来看看!

网友B:
re ersha4877,
非常感谢。
不过这个没正式发布之前,还不能卖。目前就自己人先整整把。也算对客户负责。
这个是通用品,终究是要卖给大家的。现在就算拿到芯片,没有资料也没有用。所以还得等等。

re bbs2009。
不带phy,带mac控制器,外面加个便宜的phy就行了,类似ksz8041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re ersha4877,
非常感谢。
不过这个没正式发布之前,还不能卖。目前就自己人先整整把。也算对客户负责。

好的,到时候买几个,先试试,呵呵

楼主(2013-11-01):
http://www.ti.com/product/tm4c129encpdt 终于出来了.象哪吒 需要怀胎36个月

网友C:
nda 是个什么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nda 是个什么东西啊

Not Distribute Agreement

网友:
那就是说一般人没有的玩了????

网友:
NDA是Non-disclosure Agreement 保密协议。。。登录后填好表格,还是让下载的

网友:
昨天看新闻,已经发布了。http://www.21ic.com/news/mcu/201311/194994.htm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www.ti.com/product/tm4c129encpdt 终于出来了.象哪吒 需要怀胎36个月

刚看了,这个芯片很强大啊,我喜欢啊. 8串口啊. 还内置PHY了.
就是不晓得TI的芯片价位如何?
另外一个TI的芯片感觉不太好买,小批量,那些代理根本不鸟我们,比如大联大,简直吊炸天!

网友:
TI的库还是蛮好用的

网友E:
年用量100K的LM3s6965 的用户飘过, 表示TI的此款含以太网的M3还不错的, 已收到TI的书面通知M3停线了.
在等M4样板, 在此期间做了K60的以太网方案和富士通的方案, 但还是希望TI的,单片的含PHY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年用量100K的LM3s6965 的用户飘过, 表示TI的此款含以太网的M3还不错的, 已收到TI的书面通知M3停线了.
在等M ...

样片都送到了啊,到底是大客户啊

网友:
也可以考虑一些模块,例如:RealNet 001,模块内部携带低功耗PHY,接上RJ45就可以使用,也没有常见的发热问题,价格也不错。
这个是使用RealNet 001制作的以太网转串口 http://www.rt-thread.com/rn004.htm

网友:
正在玩。。。IAR 6.6 支持得不好

网友(2013-12-30):
这个板子和我的有点不一样,我拿到的好像是墨绿色的板,有个触屏。用了二周后,又拿到了样片
XM4CENPDT, 正在画板,但这个型号 X 指的是测试芯片, 不知道和 T 会有区别么 ?

网友(2014-08-12):
引用 网友A:
TI的M4要是继续使用原来的M3核,我估计好不到哪去。M3是用怕了,我们那个SB项目经理死活不愿换芯片,现在 ...

有什么BU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看了,这个芯片很强大啊,我喜欢啊. 8串口啊. 还内置PHY了.
就是不晓得TI的芯片价位如何?
另外一个TI的芯 ...

哈哈。大联大。我看是小联小

网友(2014-10-20):
TI的M4还是不要过多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