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RTX-51中的os_wait(K_TMO,80,0)这句函数的意思

楼主(2013-07-11):
请教一下RTX-51中的os_wait(K_TMO,80,0)这句函数的意思,为什么要等待别的任务结束?不是多任务并行吗?不要这句话可以吗?好多程序我看都不要的,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在什么情况下不需要?谢谢

网友:
函数的功能是在这个地方停下来,转去执行其他的任务,到等待的时间过完时,在在跳转回来执行

网友:
就是延时80个系统时钟

网友:
请学习多任务系统的基础知识(uc/os的就不错,中文资料多),然后你就一通百通了。多任务也要切换,任何时候CPU只执行一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