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单路PWM驱动的雾化片,关键部分没理解,求助

楼主(2013-07-11):
如图,113K方波从5脚驱动MOS,7脚检测电流来控制PWM,但只是用恒流方式驱动,雾量好少。求高手指点

楼主:
这个PWM要根据电流自动调频?  来配合雾化片谐振

网友A(2014-03-13):
引用 楼主:
这个PWM要根据电流自动调频?  来配合雾化片谐振

这个4位单片机要编程吗

网友(2014-04-25):
引用 网友A:
这个4位单片机要编程吗

必须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4位单片机要编程吗

要的,但是可以用八位的来代替已经可以实现了

网友(2014-08-30):
你好,有相关程序吗?可以给我参考参考吗??

网友B:
就这频率。。。雾化片的参数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频率。。。雾化片的参数是?

110K左右,不过已经搞定了。做出来了

网友:
借鉴一下

网友(2016-03-27):
能否说明一下问题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