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芯片可以用作降压吗

楼主(2013-07-11):
系统有两个供电源,一个是两节电池串联,一个是USB-5V;需要输出3.3V,刚开始的时候用电池供电,当接上USB后用USB供电。请问能不能用一个升压芯片实现

网友:
同一个芯片同时升降?

网友A:
有芯片可以实现升压或者降压功能,什么,同时?没听过!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B:
没明白你说的,你的两届电池串联后是多少伏的电压啊?

网友C:
就是升压芯片才好做,降压反而不行,搜SEPIC拓扑,34063都能做,就是效率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你说的,你的两届电池串联后是多少伏的电压啊?

大致在2.5~3.0V,设置当电池电量低于2.5V时,系统不能操作命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升压芯片才好做,降压反而不行,搜SEPIC拓扑,34063都能做,就是效率不咋地。 ...

你是说升压芯片是可以用来降压芯片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芯片可以实现升压或者降压功能,什么,同时?没听过!
期待高手出现

就是当没有链接USB时,系统由电池供电,从电池的2.5~3.0V升至3.3V;当接USB时,系统把电池供电的线路关掉,用USB-5V降压到3.3V。其中转换电源IC是同一个。

网友:
电压低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当没有链接USB时,系统由电池供电,从电池的2.5~3.0V升至3.3V;当接USB时,系统把电池供电的线路关掉 ...

usb5V  加一电阻一稳压二极管然后并上电池升压到3.3V       搞定,,也不知道你负载的电流多大!

网友:
我想不能,如何这样做了,电压没降下来,血压就上去了。
开个玩笑。还在再想想电路吧。可以先升压再降压。不过效率就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升压芯片是可以用来降压芯片的,是吗

让你搜SEPIC,你搜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让你搜SEPIC,你搜了没?

大师!太让人崇拜了。您是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啊!!!

网友:
从理论上讲,升压芯片可以用于降压(或者升降压)的。但是电路要复杂些。
以PT1301为例
升压电路图:

升降压方法1:改变参考点(比如以供电电源正极为输出的地)

升降压方法2:变压器

应该还有其它的方法比如有个电路貌似叫buck-boost:

网友:
这个是电源管理芯片,一般只有降压管理 你可以看一下MAX8934A-MAX8934E,这个是锂电池的 带充电和电源管理。

网友:
传说中Boost-Buck电路是可以实现升压,也可以实现降压,另外隔离变压也可以做到升降压。

但通常效率都稍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你搜SEPIC,你搜了没?

哦,谢谢。强大的版主,阿门

网友:
有升降压芯片的比如LM3429,可以升压、降压、升降压 不过电压有范围的

网友:
其实是有的,有些升压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比较宽,比如2-5.5V,输出是3.3V就适用你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