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sp使用汇编精确延时要这么整

楼主(2013-07-11):
#define DELAY_US(A) DSP28x_usDelay(((((long double) A * 1000.0L) / (long double)CPU_RATE) - 9.0L) / 5.0L)

      .def _DSP28x_usDelay
                         .sect "ramfuncs"
                           .global  __DSP28x_usDelay
                           _DSP28x_usDelay:
                          SUB    ACC,#1
                     BF     _DSP28x_usDelay,GEQ    ;; Loop if ACC >= 0
                        LRETR
                        放于工程的source中;

2,在MOTOR.H文件中定义
   #define CPU_RATE  6.667L  // for a 150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define DELAY_US(A)  DSP28x_usDelay(((((long double) A * 1000.0L) / (long double)CPU_RATE) - 9.0L) / 5.0L)
3,在GlobalPrototypes.h中定义
          extern void DSP28x_usDelay(Uint32 Count);
4, 在程序中直接调用DELAY_US(A),例如  DELAY_US(1000L);,表示延迟1ms 。

#define DELAY_US(A)  DSP28x_usDelay(((((long double) A * 1000.0L) / (long double)CPU_RATE) - 9.0L) / 5.0L)
这里的这个运算到底是为什么这么弄,实在是看不懂

网友:
额..我也是直接调用,没看里面具体怎么运作,反正定时很准确

网友A(2013-08-13):
作用是精确延时,这是在反汇编后分析指令执行周期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公式。

当然,您可能不需要这么精确的延时,但是不表示其他人也不需要。就像,养鸡只需要喂谷粒就行了,给人吃得去麸皮抛光还得煮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用是精确延时,这是在反汇编后分析指令执行周期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公式。

当然,您可能不需要这么精确的 ...

请教下,这种延时方式是类似mcu中while{nop}这种低效方式么?为何不用is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这种延时方式是类似mcu中while{nop}这种低效方式么?为何不用isr?

这种延时没必要开isr吧。没准开了isr反而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