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MS320f28xx芯片量产时,怎么在板写入程序?

楼主(2013-07-11):
请问使用ti的dsp,tms320f28xx芯片,在量产时,有什么方式往芯片中写入程序?
只有jtag还是能其他方式?
用什么软件比较简单?
ccs产生的out文件能直接写入?还是需要转换成hex文件?用什么方式转换?
先谢谢了

网友A:
常用的只能是JTAG,其它更麻烦,你量爆多的话,可以考虑买个闻亭的烧写器,在焊之前就写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只能是JTAG,其它更麻烦,你量爆多的话,可以考虑买个闻亭的烧写器,在焊之前就写好程序 ...

谢谢,请问下烧录软件只能装一套完整的ccs,还是有简单的小型专用烧录软件?

网友A:
闻亭有专用的一拖八烧写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闻亭有专用的一拖八烧写器

量不大,因为是先焊到板子上再烧录的,只是希望工人烧录方便一些,请问有简单的软件可用吗?

网友:
并口仿真器,用SDFLASH,能简单一点点,要不只能自己去开发烧写工具了,用串口引导方式。

网友B:
有这么麻烦吗,看看C2Prog.exe 这个软件,PDF介绍可以用 DTR,RTS来控制串口BOOT和复位信号,我已经实现非常容易的串口下载了,具体设计我再整理下上传吧

网友:
也是用的SCI BOOT方式啊,板子上留跳线的话,可以这么用,做死成FLASH BOOT,只能用JTAG仿真器来弄了

网友:
http://www.codeskin.com/c2prog-download

楼主:
一起谢谢上面几位了

网友:
这个软件似乎问题多多,晶振选择那里很不爽

楼主:
请问ccs里面有没有非调试模式,而是单独对dsp编程写入的菜单?
好像没找到,只能是调试模式下编程写入

网友:
回12楼:
1、打开CCS,连接仿真器,上电
2、点“Ctrl+C"建立连接
3、打开Onchip Programmer插件
4、选择out文件及烧录参数,执行。

网友(2013-08-12):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麻烦吗,看看C2Prog.exe 这个软件,PDF介绍可以用 DTR,RTS来控制串口BOOT和复位信号,我已经实现非常 ...

期待7楼的整理结果,谢谢分享!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为什么我用28027怎么样都是AD结果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为什么我用28027怎么样都是AD结果不正确。

28xxx没深入玩过,只是在玩之前了解下编译环境和写片方面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量不大,因为是先焊到板子上再烧录的,只是希望工人烧录方便一些,请问有简单的软件可用吗?

顶起!

lz,先焊再烧,最后确定啥简便方法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起!

lz,先焊再烧,最后确定啥简便方法了么?

8楼的解答是目前找到的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