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源恒流输出为什么总小于设定值

楼主(2013-07-11):
公司新买了台安泰信可编程直流电源,作恒流源输出遇到个问题,我设定32V,40mA,点亮背光源(10颗LED串联),实际输出只有35mA,30V,达不到设定值40mA。
后来我用100欧电阻做实验,设定10V,40mA,实际输出也只有3.8V,37mA。
为什么恒流输出总达不到设定值呢? 这正常吗? 请教!

网友A:
很正常,反馈没调到位。再一个,恒流输出本来就是个不精确的过程,跟恒压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反馈没调到位。再一个,恒流输出本来就是个不精确的过程,跟恒压一样。 ...

多谢!误差应该在恒电流设定值的基础上,而不应该直接就达不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误差应该在恒电流设定值的基础上,而不应该直接就达不到吧

你说,恒流源如果输出电流大于设定值,你会怎么想?把设备烧坏了谁赔?所以恒流源电流肯定小于等于设定值,在一定纹波范围内波动。并且你的表也有误差,所以你总得不到准确的电流值。

网友:
你的电源精度太差.

网友:
是安泰信可编程直流电源的恒流精度误差大造成,合格精度是实际恒流值和设定值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恒流源如果输出电流大于设定值,你会怎么想?把设备烧坏了谁赔?所以恒流源电流肯定小于等于设定值 ...

是的,这下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