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方法求助,点阵屏,通讯协议高手进来帮我看看吧。

楼主(2013-07-11):
放假了,难免被人东拉西跑的去帮忙“看看设备”

现在接触到一个朋友单位的 汽车自动检测线上用的LED显示屏,其控制卡是用AT89C52+CPLD+245+373等一大堆器件做成的,不知为何,其中一颗独石电容击穿短路,将电路板引燃烧毁。

由于买不到备用件,于是维修就变成一件困难的事情。
现在维修有以下几种方法:
1、拆下一块正常的板抄板,把元器件搬过去。但是太麻烦了,整块板上面元器件非常多。
2、自己用单片机写一块控制卡,这样就需要破解通讯协议。
3、使用抓屏方式将信息投到LED卡,但朋友说这样不行的。

现在,请各位网友帮帮忙,如果你能从以下数据中找出规律,那我就可以自己写一块控制卡。
或者谁能帮忙买到 南昌科源 的灯屏的控制卡,这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A:
抄板,你单片机也得有程序,何况CPLD里面也有程序,所以,要么买块新板子,要么抓屏发送。破解通信协议,除非你有源码,否则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抄板,你单片机也得有程序,何况CPLD里面也有程序,所以,要么买块新板子,要么抓屏发送。破解通信协议,除 ...

板子上的主要芯片都没被烧坏。

楼主:
忘了贴数据包了:
南昌科源 灯屏
显示内容:
转角检测工位 第一行 128×16点
等  待 ……     第二行 128×16点
数据包:
08 55 AA 55 AA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C 00 03 00 00 00 60 00 80 01 60 00 00 00 00 00 0C 00 FB 9F F9 0F C0 30 80 03 60 00 00 00 00 E0 FF E7 6F 03 07 00 FF 7F C0 00 FC FF 00 00 00 00 06 80 61 03 03 00 70 07 60 18 60 CF 00 00 00 00 36 80 F9 1F 00 00 CC 19 30 30 60 CF 00 00 00 00 33 C0 7B 1B FC 3F 6C 1B 98 7F 30 CF 00 00 00 80 31 C0 7B DB 67 03 3C 1E FC 31 F0 FF 00 00 00 C0 FF E7 7F 1B 66 03 FC 1F 00 00 9C 01 00 00 00 00 30 00 7B 1B 66 03 C0 00 F8 1F 00 03 00 00 00 00 30 00 FB 1B 66 33 FE 3F 18 18 FC FF 00 00 00 F0 FF 0F BF 1F 36 33 36 33 18 18 80 07 00 00 00 00 30 E0 FB 1C 1E 3E 1E 36 18 18 C0 0F 00 00 00 00 30 00 1B 18 06 00 FE 3F 18 18 60 3B 00 00 00 00 30 00 1B 18 0F 00 06 3C F8 1F 38 E3 01 00 00 00 30 00 1B 9E F9 3F 06 3C 18 18 0E C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FF 01 08 55 AA 55 AA 01 00 80 C1 00 0C 00 B0 01 18 00 30 00 60 03 00 00 00 80 C1 00 FC 87 71 03 F8 0F F0 7F E0 0E 00 00 00 C0 C0 00 0C 03 33 1B 18 06 18 00 30 0C 00 00 00 F0 FF 07 86 01 F7 3F 3C 06 FC 3F F0 FF 00 00 00 C0 60 00 FF 0F 3B 03 66 03 36 30 18 00 00 00 00 E0 61 80 63 0C 3C 0F C3 01 F0 3F F8 30 00 00 00 B0 F9 CF 63 0C F6 1F 60 03 30 30 BC 71 00 00 00 F0 6F 00 FF 0F 36 03 38 0E F0 3F BC 31 00 00 00 80 31 00 63 0C 36 0F 0E 7C 60 00 36 33 00 00 00 80 F9 07 63 CC F3 9F FF 3F E0 3F 30 1B 00 00 00 C0 07 03 FF 0F 33 03 CC 0C 70 18 30 1B 00 00 00 F0 31 03 63 0C 33 03 FC 0F D8 0E 30 18 00 00 00 80 E1 01 63 0C 33 1B CC 0C 8C 03 30 0C 00 00 00 80 C1 80 61 0C F3 3F CC 0C E0 0E F0 FF 01 00 00 80 81 81 61 0F 33 00 FC 0F 38 F8 3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C 00 03 00 00 00 60 00 80 01 60 00 00 00 00 00 0C 00 FB 9F F9 0F C0 30 80 03 60 00 00 00 00 E0 FF E7 6F 03 07 00 FF 7F C0 00 FC FF 00 00 00 00 06 80 61 03 03 00 70 07 60 18 60 CF 00 00 00 00 36 80 F9 1F 00 00 CC 19 30 30 60 CF 00 00 00 00 33 C0 7B 1B FC 3F 6C 1B 98 7F 30 CF 00 00 00 80 31 C0 7B DB 67 03 3C 1E FC 31 F0 FF 00 00 00 C0 FF E7 7F 1B 66 03 FC 1F 00 00 9C 01 00 00 00 00 30 00 7B 1B 66 03 C0 00 F8 1F 00 03 00 00 00 00 30 00 FB 1B 66 33 FE 3F 18 18 FC FF 00 00 00 F0 FF 0F BF 1F 36 33 36 33 18 18 80 07 00 00 00 00 30 E0 FB 1C 1E 3E 1E 36 18 18 C0 0F 00 00 00 00 30 00 1B 18 06 00 FE 3F 18 18 60 3B 00 00 00 00 30 00 1B 18 0F 00 06 3C F8 1F 38 E3 01 00 00 00 30 00 1B 9E F9 3F 06 3C 18 18 0E C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FF 01 08 55 AA 55 AA 01 00 80 C1 00 0C 00 00 00 60 00 30 00 60 03 00 00 00 80 C1 00 FC 87 FF 3F 60 00 F0 7F E0 0E 00 00 00 C0 C0 00 0C 03 C0 00 FF 7F 18 00 30 0C 00 00 00 F0 FF 07 86 01 C0 00 30 00 FC 3F F0 FF 00 00 00 C0 60 00 FF 0F C0 00 30 00 36 30 18 00 00 00 00 E0 61 80 63 0C C0 00 18 03 F0 3F F8 30 00 00 00 B0 F9 CF 63 0C C6 00 1C 03 30 30 BC 71 00 00 00 F0 6F 00 FF 0F C6 1F FC 3F F0 3F BC 31 00 00 00 80 31 00 63 0C C6 00 0E 03 60 00 36 33 00 00 00 80 F9 07 63 0C C6 00 0F 03 E0 3F 30 1B 00 00 00 C0 07 03 FF 0F C6 80 0D 03 70 18 30 1B 00 00 00 F0 31 03 63 0C C6 00 0C 03 D8 0E 30 18 00 00 00 80 E1 01 63 0C C6 00 0C 03 8C 03 30 0C 00 00 00 80 C1 80 61 CC FF 3F FC 7F E0 0E F0 FF 01 00 00 80 81 81 61 0F 00 00 0C 00 38 F8 3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C 00 03 00 00 00 60 00 80 01 60 00 00 00 00 00 0C 00 FB 9F F9 0F C0 30 80 03 60 00 00 00 00 E0 FF E7 6F 03 07 00 FF 7F C0 00 FC FF 00 00 00 00 06 80 61 03 03 00 70 07 60 18 60 CF 00 00 00 00 36 80 F9 1F 00 00 CC 19 30 30 60 CF 00 00 00 00 33 C0 7B 1B FC 3F 6C 1B 98 7F 30 CF 00 00 00 80 31 C0 7B DB 67 03 3C 1E FC 31 F0 FF 00 00 00 C0 FF E7 7F 1B 66 03 FC 1F 00 00 9C 01 00 00 00 00 30 00 7B 1B 66 03 C0 00 F8 1F 00 03 00 00 00 00 30 00 FB 1B 66 33 FE 3F 18 18 FC FF 00 00 00 F0 FF 0F BF 1F 36 33 36 33 18 18 80 07 00 00 00 00 30 E0 FB 1C 1E 3E 1E 36 18 18 C0 0F 00 00 00 00 30 00 1B 18 06 00 FE 3F 18 18 60 3B 00 00 00 00 30 00 1B 18 0F 00 06 3C F8 1F 38 E3 01 00 00 00 30 00 1B 9E F9 3F 06 3C 18 18 0E C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FF 01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的主要芯片都没被烧坏。

主芯片都没坏?你怎么知道?都着火了,芯片基本350度就全坏掉了。你先把51和CPLD接好,供电接好,看看有没有反应。如果主芯片照你说的是好的,那肯定能正常工作。

楼主:
着火的只是很小一个区域。等拍好照片了发上来。

网友:
抄板最方便了。建议楼主这样做好了

网友:
不抄板难以做下去啊。。。

网友:
上照片吧

网友B:
屏多大,显示的是什么样内容.

网友C:
这个卡很贵?买块新的就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卡很贵?买块新的就完了么

我都说了,能买到是最佳的维修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多大,显示的是什么样内容.

驱动的是两条条屏。128X16的。
显示引导信息,比如请驶入测试台……

楼主:
图片传不上来……

以下内容来自百度
割一下
----------------------------------------------------------------------------------------------------------------------------------------------------------------------------------------------------------------------------------------------------------------------------------------
今天在新装的VPS上安装了DiscuzX 2.5版,测试下来一切OK。

但是后面有论坛会员反应上传不了文件,会出现500错误。然而在已经发出的帖子里面,却已经有用户成功发出了图片附件的。于是我就询问了下对方文件大小是否超过论坛限制,以及图片格式是否正确,得到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于是我自己也找了个类似大小的同一个格式的图片做了测试,上传过程一切顺利,但是到了最后的确显示出Upload Error: 500,上传失败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PHP的附件配置是2M没错,论坛后台设置的附件大小也是2M,各种大小限制都没问题。检查格式限制也是OK的。无奈之下只好Google之,结果还真有人遇到这种情况。

仔细看了下,这种情况只出现在运行在fcgid模式下的PHP里,MaxRequestLen参数设置值过小导致的。但是原来我也装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而且我也没设置过MaxRequestLen,按道理他会保持默认值才对。

于是抱着不找到问题原因不罢休的,找了相关的参数资料。于是到了Apache官方站的资料一看,原来从Apache 2.3.6开始,这个参数的默认值从之前的1GB(汗一个)调整到了131072字节(128KB)。于是上传128KB以下的文件不会出问题,但是超过这个值就会报500错误了。原来我用的OS一般是Ubuntu Server 10.04 LTS,而这次新装的服务器用了Ubuntu Server 12.04 LTS,看来就是问题所在了,12.04中的Apache版本较新,于是这个参数默认值被改成了128KB导致上传文件失败,并报500错误。

找到原因后,解决办法就简单了。只需要增加这个参数的配置即可。

打开Ubuntu下Apache的fcgid配置文件:

#vim /etc/apache2/mods-enabled/fcgid.conf
在这个文件里增加下面的参数设置即可。我这里设置为10M,比PHP上传最大值8M略大即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这个参数的值,注意这个参数的单位是字节。

MaxRequestLen 10240000
保存退出,重启Apache:

#/etc/init.d/apache2 restart
再测试一遍,问题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驱动的是两条条屏。128X16的。
显示引导信息,比如请驶入测试台……

这个破玩意还不简单,就是一个点阵显示屏嘛,协议可能都没加密,就是传的点阵嘛。至于CPLD是用来扫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破玩意还不简单,就是一个点阵显示屏嘛,协议可能都没加密,就是传的点阵嘛。至于CPLD是用来扫描的 ...

那麻烦大神帮看看4楼的数据包
是横向取模还是纵向取模
是字节正序还是字节倒序
帧头已经找到,帧尾也已经找到
不知有没有校验值。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仔细,头尾都找到了,字模软件有个反斗星功能,可以转出汉字,不同模式尝试下,机器上的字模软件貌似挂了!

网友:
08 55 AA 55 AA 01 应该是头。象是坚向取模。
看样子不是很难。
最好有对照图。可分析数据。

网友E:
南昌科源是将汉字库放在PC端的,发送点阵是PC端取好字模再发送的,格式就像你罗列的那样,,其实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南昌科源是将汉字库放在PC端的,发送点阵是PC端取好字模再发送的,格式就像你罗列的那样,,其实很简单的, ...

前面200多字节的00是干什么的?清屏用的吗?
后面的数据远远超出了点阵数量。
求大神明示协议细节。
能买一块板最好了,不用费脑细胞。

网友:
如果买不到控制卡,也只能分析协议解决,然后用片STM32就完全可以驱动了。
你可以多发点数据上来分析。比如发送一些简单的数据 ||| ----- 这样的更好分析

网友:
买这家板天价人家是搞配套的,就要赚大钱的,提示一下它的点阵很可能旋转了一个角度,就是说在PC端中的*.HZk 里面的点阵与标准的角度不同,其他的你就照他去作,应该没有CPLD挺多是GAL,但基本上一一看就懂,是标准地址译码型的,,没啥含量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200多字节的00是干什么的?清屏用的吗?
后面的数据远远超出了点阵数量。
求大神明示协议细节。

"前面200多字节的00是干什么的?"  这个还要问吗?不就是字体要走的,前面(后面)是一行宽度差不多的空百字,所谓的移动,在程序扫描的时候便宜而已
例如现在正在测试并从左到右显"         正"
                                          “      正在"
                                          "   正在测"
                                          "正在测试"
                                          "在测试  "
                                          "测试     "
                知道没有?,00也点阵理解为不显示亮点即可,从左边到右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