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振弦式传感器电路设计

楼主(2013-07-11):
请教大家振弦式传感器采集部分电路的设计。发送的电路和接受的电路如下图。传感器是基康的BGK4800, 请大家帮忙看看下图是不是有问题,触发是 10ms的高脉冲,然后等待接受信号,结果是一直没有反应。

网友A:
弄出来木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出来木有哦

没有,传感器没有反应

网友A:
我的昨天检测出传感器的返回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昨天检测出传感器的返回信号了,

我的也捡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昨天检测出传感器的返回信号了,

我的是激振频率部队的,现在又信号了,只是返回的时间太长了,要200ms

网友B:
一般在激振后100m左右开始有返回信号的,而且信号也能维持300ms左右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激振后100m左右开始有返回信号的,而且信号也能维持300ms左右的时间

我的信号能维持1s,就是200ms 起振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信号能维持1s,就是200ms 起振的时间太长了

你是从最低频率扫到最高频率的吗?

楼主:
不是,直接给一个空载的频率,另外请教您一下,扫频的那种方式是怎么做的?是从一个500hz-4500hz 的频率,然后在转为接收,看返回的数据具体在哪个频率? 还是说,给1个频率,转为接收,循环从低扫到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直接给一个空载的频率,另外请教您一下,扫频的那种方式是怎么做的?是从一个500hz-4500hz 的频率, ...

直接从500HZ扫频到4500Hz就OK

网友(2013-09-16):
引用 网友B:
直接从500HZ扫频到4500Hz就OK

朋友,在吗?我最近也在做这个实验,能给点指导吗

网友(2013-10-29):
我想问下,大家怎么找到共振点频率的。怎么滤除共振点以外不需要的频率。因为你发扫频信号就会有干扰频率返回。

网友(2016-11-15):
引用 网友B:
直接从500HZ扫频到4500Hz就OK

你好  想问一下  什么状态  才算钢弦在共振呢 ?

网友:
激励信号  应该是什么波形呢    方波?   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