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如何遍历FAT32分区中的文件?

楼主(2013-07-11):
如下图,现在有上下左右4个按键,要实现对FAT32(用FATFS)文件系统目录和文件的遍历功能。上下用于选择,右键用于进入下一级文件夹,左键返回上一级。这要怎么操作呢?(现在可以实现对指定路径进行遍历,并显示在TFT上面,但要做这样一个浏览的功能想了好久没头绪)(就像XP下,在资源管理器中使用键盘的方向键操作浏览文件一样。)请问下各位大侠是怎么实现的呢?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绑定

不懂,能说具体点么?

网友B:
有相对目录最好,没有相对目录也行,最主要的是你得维护一个路径,对路径字符串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相对目录最好,没有相对目录也行,最主要的是你得维护一个路径,对路径字符串操作 ...

那这样操作,是不是每次进入和返回都要对U盘进行读取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样操作,是不是每次进入和返回都要对U盘进行读取操作?

那你觉得呢?不读取怎么知道
除非你一开始就把目录结构都读取回来了

网友C:
做目录树的遍历算法咯。这就是搜索算法,推荐用广度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目录树的遍历算法咯。这就是搜索算法,推荐用广度优先。

谢谢!我好好研究下。感觉有点难度!不像电脑上可以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觉得呢?不读取怎么知道
除非你一开始就把目录结构都读取回来了

谢谢!一次性把目录内容读回来感觉好些。但是又担心内存问题,不同容量的U盘,好像还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