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改动能让LM2577输出两路正电压吗?

楼主(2013-07-12):
看LM2577数据手册中有一个正负电压输出的电路,突发奇想将输出变压器的接地点改动一下输出两路正电压,但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
晕,直接D2反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可加2个二极管,2个电容组成一级电荷泵来输出负压

网友:
可以的,只是没有反馈的那一路电压Vout2,电压随负载大小变动比较厉害。
Vout1的负载变动,也会引起Vout的电压变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确VOUT2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