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一个简单、可靠的电源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13-07-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http://wenwen.soso.com/z/q195978780.htm
网上找的,参考下

网友B:
我们用:
---- M7 ---- PTC  ---------
              单向瞬态抑制二极管
--------------------------------
1 防止反接
2 过压保护

修改: 2A的电流,用这个比较难,反应速度也不行。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4%BF%9D%E6%8A%A4

这个电路就能满足阿莫需求。。。具体的电阻根据自己的电压调节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方法看来应该可以。

请推荐合适的mos管。

如果接到VCCIN上,那么只能用PMOS了。耐压30V以上,Rg几十毫欧的都能满足要求。NMOS是接GND的,否则第一开启困难,第二体二极管阻止关断。
PS:阿莫把Chrome封了,。。。,虽然世界之窗的作者之一是写Chrome的,但它跟Chrome真没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
---- M7 ---- PTC  ---------

最大缺点是反应速度不够快

网友:
保险丝用PPTC  压敏用TVS

网友:
正在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
---- M7 ---- PTC  ---------

请问可以贴出个具体的电路吗?

网友D:
可靠性,反应速度都可以。

网友:
记得原来用的是TL431+三极管,把TL431电路接成滞环控制即可,比较准。

网友E:
我目前就采用阿莫的这个电路,之前用过PTC代替保险管,发现还是不很理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们没有封锁 chrome, 只是封锁了世界之窗。

原因是:360收购了世界之窗。 ...

Chrome进不了论坛,被封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Chrome进不了论坛,被封锁了。

试了一下还真是进不去
这个似乎真的是误伤了
Chrome

网友:
2个方案:

2A 保险丝换成自恢复的。

如果是经常超过电压,用一个9V稳压管和5V继电器串接代替TVS,用常闭触点,超过电压就切断后续电路。

网友:
关键是看选那种型号的继电器的从而决定了其线圈阻值,,电路图中的R取值100欧姆是根据继电器的线圈阻值160欧计算的当电压大于15V时是继电器吸合。输出端没电,这种电路是参考老式UPS输出端切换市电的

网友:
我就是 chrome 上的论坛啊

网友:
学习这个帖子。

网友:
我也是chrome能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这方法看来应该可以。

请推荐合适的mos管。

http://wenwen.soso.com/z/q195978780.htm
网上找的,参考下
自恢复过压保护

2楼电路经不起推敲,不必费脑筋去分析。

网友:
二楼最起码的限流都没有!
二极管在没有过压时也会有电流,三极管也会导通的。

网友:
过压的时候,把单片机系统和电机驱动部分可靠关闭就行了,这样高压过来了,也不会损坏电机和控制部分,这样成本也低,电路也简单。

网友H:
以前我常用这样的结构。

防过压:
过压之后TVS导通,电流由正极流经自恢复保险再流经TVS到负极,自恢复保险升温,阻值变大,相当于断开,等电流撤去,自恢复保险温度下降,恢复导通

防反接:
反接时TVS直接导通,自恢复保险断开。

如果觉得反应速度不够快的话,可以在二次侧并联一个比较大的电容,减慢电压上升速度。

另外有个单一元件叫ZEN056V130A24LS,也是类似原理实现上述功能,datasheet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我常用这样的结构。

我也是常用你这种结构

网友I:
0.1秒估计自恢复保险 + 单向TVS足够了,要更快就只能用熔断保险丝。

网友:
《电子学》里给出的方法,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可靠性,反应速度都可以。

这电路不错,经过实际应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电路不错,经过实际应用吗?

当然实际用过,至少我们自己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enwen.soso.com/z/q195978780.htm
网上找的,参考下

Q1的BE结易被过压时的电流烧坏,应该用Pmos管的防反接保护电路.

网友K:
引用 网友G:
2楼电路经不起推敲,不必费脑筋去分析。

误认子弟的图

网友L:
大家看看我的行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就给一个零件数量最小,包括各零件的数值与型号的电路吧  :)

不能用单片机,不能用运放,零件数量最小,又能对电源过压和极性错误起到保护作用,且保护后不需维护。
这种要求,目前只有采用下面的图了。

TE connectivity
PolyZen devices
Polymer Protected Zener Diode

TE PolyZen Devices 产品性能选择请见
http://www.te.com.cn/catalog/feat/en/c/25423

网友L:
再来一个NMOS的

网友M:
如果需要TVS请联系我,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我常用这样的结构。

我也经常用这个

网友N:
要不要参考下安捷伦E3640的过电压保护部分?用MC3424和单向可控硅。

网友:
我也是用M7+PTC+TVS,能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L:
再来一个NMOS的

37楼和39楼,没体二极管似乎不行,有体二极管似乎也才行。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要不要参考下安捷伦E3640的过电压保护部分?用MC3424和单向可控硅。

有图吗?看看大厂怎么搞的,很有参考意义。

网友:
电路没检验过,不知道使用效果。

网友P:
高手很多啊
常见的思路是齐纳二极管做过压门限控制
mosfet做开关
下面是我的电路,具有反接保护,过压(15V)保护功能,超过15v自动切断输入,保护后续电路因输入电压过高损坏
仿真过,没有问题,不过mosfet选错了啊,换成p型的AO4421?电路和仿真图如下:
mosfet的n型p型 增强型耗尽型 好几年了 还是记不住控制电压正负和mosfet开关的关系,常开常闭的关系
我觉得还不错哈

网友Q:
如果单单是因为反接的话,直接弄四个肖特基二极管构成整流桥,输入不就不分正负?

网友:
二楼确实是不错的想法,不知道速度够不够快

网友:
二楼设计非常巧妙,默认情况下,三极管截止,场效应管导通,当电压超过24V,24V稳压管导通,三极管随之导通,场效应管由于三极管导通,控制极电压变低而截止,但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
晕~~~
仔细看了下各位的回帖
发现11楼 13楼和我的竟然是一样的,只不过电路画的形式不同和参数、保护电压有些不一样而已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Q:
默认情况下,三极管截止,场效应管导通,当电压超过24V,24V稳压管导通,三极管随之导通,场效应管由于三极管导通,控制极电压变低而截止,二楼是非常好的思路,但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R:
引用 网友Q:
默认情况下,三极管截止,场效应管导通,当电压超过24V,24V稳压管导通,三极管随之导通,场效应管由于三极 ...

看帖不认真

楼上有人说过了。二楼的电路经不起推敲

高端应该用P管。2楼用的是N管

网友:
引用 网友Q:
默认情况下,三极管截止,场效应管导通,当电压超过24V,24V稳压管导通,三极管随之导通,场效应管由于三极 ...

二楼那个电路的缺陷至少有2条。

网友O:
引用 网友P:
高手很多啊
常见的思路是齐纳二极管做过压门限控制
mosfet做开关

肖特基似乎有点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图吗?看看大厂怎么搞的,很有参考意义。

你在论坛搜搜,有原理图的,你自己去下载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肖特基似乎有点浪费了。

不浪费,防止电源反接。
人是经常犯错误的动物。^^ 别想歪了
当你不小心因为正负极反接把东西烧掉的时候,你就会想起这么个不起眼的二极管的好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不浪费,防止电源反接。
人是经常犯错误的动物。^^ 别想歪了
当你不小心因为正负极反接把东西烧掉的时候 ...

浪费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R:
看帖不认真

楼上有人说过了。二楼的电路经不起推敲

还真是N,只大致看了下

网友:
这个好,以后在遇到较高质量要求的电路,耐用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网友:
没有一个能让我满意点的,改天发一个我们用的

网友:
加个齐纳管不就ok了

网友O:
在前面各路高手的电路基础上,得到一图,请批评!

网友:
都是大神啊

网友S:
随手画了个,大家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今天又学习到了一个快被忘记的词:3721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能用单片机,不能用运放,零件数量最小,又能对电源过压和极性错误起到保护作用,且保护后不需维护。

这个是最佳答案

网友:
老大选择谁的了?拿出来大家探讨一下比较优秀的方案!这个很常用

网友:
这也要赏500元 ?

网友:
1)把输入电压调高到12v
2)一个diode
3)放一个LDO,9v
什么都不用考虑.

网友:
静态损耗电流越小越好吗?

网友:
防反接二极管很有用

网友:
过压保护电路 分立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我常用这样的结构。

你的电路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0.1秒估计自恢复保险 + 单向TVS足够了,要更快就只能用熔断保险丝。

自恢复的保险丝0.1S保护不了。

网友:
学习了。自恢复保险丝在高温下容易误动作。尤其是室外烈日下使用要注意。

网友T:
引用 网友H:
以前我常用这样的结构。

这样不会烧TV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0.1秒估计自恢复保险 + 单向TVS足够了,要更快就只能用熔断保险丝。

0.1s,TVS受的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样不会烧TVS吗?

我没烧过,但是我觉得如果频繁的过压或者反接的话,肯定会影响TVS的寿命。话说回来,保险器件本来就是为了应付偶尔发生的状况设计的,在产品的一生中又能有几次过压或者反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我常用这样的结构。

自恢复保险 TVS  大电容   成本 加起来  与 单颗物料的比起来   ,哪个要省 ?

网友:
自恢复保险+TVS适用于容量比较大的系统,例如针对整块电路板的保护,占PCB面积也比较大。
单颗物料适用于容量比较小的系统,例如保护某个功能模块,占PCB面积也比较小。
至于大电容,一般不单独添加,只是借助电容电路中的电容或者去偶电容就足以了。

这两种方案的适用场合有些区别,但是我一般推荐自恢复保险+TVS,毕竟可以选择的余地多,价格取决于选型

网友(2013-10-28):
凑个热闹,我们现在用的是LT2912控制芯片,效果还好,就是成本可能高了点

网友:
此图本人自创,并且经过验证,在15.5V时可以关闭,不管有无负载均可关闭,而且电压下降后可自动恢复。就是在15.5V附近很小一段范围内(约0.1V)会时开时关不稳定。元件虽稍多,但基本上没什么功耗,可以用小封装,实际占位面积很小。图中22K和4148用于产生回差,如果没有回差,电路将会变成线性降压电路,会烧主开关管。

网友:
顶38楼,这个方案是专用于汽车保护的,效果应该还是不错,我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误认子弟的图

2L的图很有价值,经过大家分析之后,可以看出了几个缺点。。。学习了

网友:
MARK。。。。。。。。。好东西 过压保护

网友:
确实涨见识

网友:
二楼电路基极加个电阻就能可靠起保护。

网友:
各有各的优缺点,保险管应该是最安全的.
用过旧的日产电源,过流时听到有继电器的响声音.

网友(2013-12-16):
这电路用哪里?

网友U:
单向瞬态抑制器并在输入上,前面再串入自复保险。无论是接反了还是过压了,瞬态抑制器快速导通,自复保险动作。恢复后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enwen.soso.com/z/q195978780.htm
网上找的,参考下

高於24V後,Q1就會導通,電流超大,可能會燒。燒完Q1,就輪到電源輸出端的負載了。

网友:
mark  一下  以后用得着

网友:
学习学习 大家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enwen.soso.com/z/q195978780.htm
网上找的,参考下

2楼的图虽然有错误,但给我们的只是参考,不能随手拿来用啊,自己理解后再用。思路其实很不错的,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U:
单向瞬态抑制器并在输入上,前面再串入自复保险。无论是接反了还是过压了,瞬态抑制器快速导通,自复保险动 ...

自恢复保险的参数如何选择,你如何根据TVS选择合适的PTC?选择不好就是TVS烧了PTC还不动作

网友:
好电路,收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需要TVS请联系我,价格便宜量又足

解释一下600W的TVS,电压10,电流10A下可以坚持几个ms?

网友:
以下是我的产品上根据要求精减并修改后的原理图(精减了过流限制及保护部分),原理较为简单.
可能压降达不到LZ的要求(≤0.5V),此电路实测压降约为0.8~1.1V左右(根据输出电流而定);
若压降要求较高,可将T2更换成内阻为低于10MΩ的PMOSFET,能达到要求;
此电路耐压值较高(我用于工程机械行业,其最高电压达到80V)

网友:
学习中
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O:
在前面各路高手的电路基础上,得到一图,请批评!

分析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enwen.soso.com/z/q195978780.htm
网上找的,参考下

你的图不对吧?mos管应该用增强型的吧。你的是耗尽型的。

网友:
简约不简明啊,受教了

网友:
安森美有电流保护芯片,有过压过流,欠压欠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我常用这样的结构。

有带电流保护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目前就采用阿莫的这个电路,之前用过PTC代替保险管,发现还是不很理想。 ...

是第一个电路用PTC不理想吗?? 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我现在就打算用地一个电路,保险丝换成PTC,压敏电阻换成大功率TVS管

网友:
各种高端啊!!!!!!

网友:
mark下,晚上回家给你解决了。电路挺简单的,可以取消你那个1N5822防反接二极管。期待吧……

网友:
>自恢复的保险丝0.1S保护不了。

Indeed. PTC will need time to heat itself up. It is No good for low temperature protection.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高人能帮我点评一下,这500莫元该给谁?

哈哈,刚刚发现,阿莫的500莫元还没有送出去。
即兴构思了一个,并进行了仿真。
详见图中说明。
过压保护电压值随意设定;反接保护无需串接二极管。

网友:
我觉得29楼和38楼的方案比较好, 这个方案用PTC和TVS. 如果参数选择正确可以轻松做到AC220V电压误接保护(例如DC5V供电误接为AC220V).
其它用三极管,MOS管的电路就显得臃肿了(关键是需要耐高压的三极管和MOS才能适应高电压误接入)

网友(2014-01-25):
稳压二极管没有焊接好都有问题。

网友(2014-04-06):
开关电源的话输出过压一般会锁主输出。我是说通信用的整流器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刚刚发现,阿莫的500莫元还没有送出去。
即兴构思了一个,并进行了仿真。
详见图中说明。

前辈,你这电路没有迟滞啊,如果输入电压在这个电路的阈值附近,而且电压有噪声那怎么办?

网友:
我参考了29楼的!谢谢您提供的思路!

网友:
这个可行哦!

网友(2014-05-30):
PTC加TVS来防止误接入市电,这样会不会很悬? 现在刚好要做这方面的电路,接口有直流输入,交流输入

网友(2014-09-11):
引用 网友Q:
如果单单是因为反接的话,直接弄四个肖特基二极管构成整流桥,输入不就不分正负? ...

如果是肖特基(1N5817)则在1A正向电流时肖特基上面的压降是2*0.45V  则肖特基上面的功耗都要2*0.45*1=0.9W

网友V:
引用 网友O:
在前面各路高手的电路基础上,得到一图,请批评!

你这个电路挺简洁的,也可以很好起到过压保护作用 ,不过貌似有个小遗憾:就是不能防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P:
高手很多啊
常见的思路是齐纳二极管做过压门限控制
mosfet做开关

额,如果把肖特基二极管换成PMOS管的话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我常用这样的结构。

居然还有这样的宝贝

网友:
29、38楼等给的自恢复保险丝的方案不错,简单可行。自恢复保险丝在过流后只需要很小的电流就能维持。类似2楼的方案更想用在集成芯片中的方案。看楼主需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V:
你这个电路挺简洁的,也可以很好起到过压保护作用 ,不过貌似有个小遗憾:就是不能防反接 ...

你可以分析一下,反接了之后会如何。

网友:
MARK一下,以后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enwen.soso.com/z/q195978780.htm
网上找的,参考下

二楼这个电路,稳压管和三极管B之间,需要串联一个电阻。否则高压会把二极管或者三极管PN结烧掉。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过压保护电路1级

网友(2014-10-14):
头像一样,握个爪。

网友:
产品在用的一个电路,16V保护电压的。

网友:
还没找到?再次路过

网友:
对成本不是特别敏感,我推荐LTC4365

网友:
论坛高手很多,要是能达到目的,还有体积 成本上都有优势的就最好了。

网友W:
结合采用自恢复保险丝+TVS二极管的保护电路是较为普遍的。

网友(2014-12-07):
正需要这样的保护电路,学习了

网友:
以后用得着  ,学习了

网友(2015-11-19):
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X(2016-03-16):
引用 网友S:
随手画了个,大家看看能不能用

这电路可以,可过压也可防接反,但为电路稳定9012加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电路可以,可过压也可防接反,但为电路稳定9012加上拉

我喜欢你的头像

网友(2016-04-19):
体积要求不高的可以用继电器啊

网友(2016-10-16):
引用 网友L:
大家看看我的行不行?

电阻值不对 似乎第一个MOSFET P都无法开启

网友:
3年了 真是 问题部分大小

网友:
我也想了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W:
结合采用自恢复保险丝+TVS二极管的保护电路是较为普遍的。

给出这种电路的,多数是卖PPTC的,而非TVS

网友(2017-09-18):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7%94%B5%E6%BA%90   这个在控制三极管那块设置启动阀值应该可以

网友:
我也是在找过压保护,就是有些电路很复杂,不知哪个靠谱。。。

网友:
这个可行吗?

网友Y(2017-12-02):
引用 网友D:
可靠性,反应速度都可以。

没测试,但是看手册后做了修改,见红圈电阻,具体阻值有待细调。

网友:
引用 网友Y:
没测试,但是看手册后做了修改,见红圈电阻,具体阻值有待细调。

如果使用环境存在较高的电压变化,不要忘了MOS 管的保护,G容易击穿的。
如果电流不大,可以用达林顿开关管。

网友(2018-04-06):
引用 网友P:
高手很多啊
常见的思路是齐纳二极管做过压门限控制
mosfet做开关

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
记下了,设计是参考

网友(2020-10-24):
引用 网友H:
以前我常用这样的结构。

这个电路 24V-1A的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