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如何计算fifo中的wrusedw

楼主(2013-07-12):
module EASY_FIFO

(
        aclr,
        Wr_Clk,
        nWr,
        Din,
        Rd_Clk,
        nRd,
        Dout,
        wrusedw
);

input  aclr,Wr_Clk, nWr, Rd_Clk, nRd;

input  [15:0] Din;
output [15:0] Dout;
output  [3:0] wrusedw ;

reg [15:0] Buff [7:0];
reg [3:0] Wr_Addr, Rd_Addr,wruser;

assign Dout = Buff[Rd_Addr];
assign wrusedw = Wr_Addr-Rd_Addr;//?????这里的计算有问题,没想明白如何处理
always @ (posedge Wr_Clk)
        begin
                if (~nWr )
                        Buff[Wr_Addr] <= Din;
                else
                        Buff[Wr_Addr] <= Buff[Wr_Addr];
        end

always @ (posedge Wr_Clk or negedge aclr)

        if(!aclr) Wr_Addr<= 4'd0;
        else if(~nWr)Wr_Addr <= Wr_Addr + 1'b1;
        else Wr_Addr<= Wr_Addr;

always @ (posedge Rd_Clk or negedge aclr)

        if(!aclr) Rd_Addr <= 4'd0;
        else if(~nRd)Rd_Addr <= Rd_Addr + 1'b1;
        else Rd_Addr <= Rd_Addr;

endmodule

网友:
reg [15:0] Buff [7:0];
reg [2:0] Wr_Addr, Rd_Addr,wruser;
assign Dout = Buff[Rd_Addr];
assign wrusedw = Wr_Addr-Rd_Addr;//?????这里的计算有问题,没想明白如何处理

地址线用3位就没问题,无符号数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