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133条指令

楼主(2013-07-12):
请问各位大侠,avr资料手册上说的。先进的RISC结构
                                --- 133条指令,是指avr的启动指令吗??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非大侠:
1. 启动指令是什么? 真的第一次听说.
2. 133 条指令就是指基本的算术逻辑操作, 数据处理和存储操作, 条件分支控制流.
3. RISC 是指多数指令都是单周期的, 利于流水线操作, 再就是 RISC 的访存是 Load/Store 结构.
更多细节得搜索.

网友:
楼主学校不教 <微机原理与接口>或者<计算机组成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学校不教 或者?

还没学呢!!大三的课。。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没学呢!!大三的课。。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