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内高手,RTX51多任务并发不了,只能有一个任务有用.

楼主(2013-07-12):
请教坛内高手,RTX51多任务并发不了,只能有一个任务有用.一个测频,一个跑马灯,目前跑马灯不亮,

网友:
我只是想问一下楼主,task 0是由操作系统自己建立的,你还建立一次是什么意思?

网友:
再问一下楼主,既然RTX51Tiny提供了os_wait(印象中包含os_wait、os_wait1、os_wait2,好久不用51记不清了)硬件延时,你为什么还要delay软件延时?RTX51任务需要主动释放CPU(通过os_wait)切换到其他任务,被动释放CPU跑得非常吃力的(通过定时器调度切换到其他任务)。你的void LED_Task1(void) _task_ LED_TASK1把CPU占得死死的,叫别人如何插队?先把所有delay换成os_wait再看看吧。

网友:
最好先看例程

楼主:
谢谢你们,我看了,是中断引起的,关键是中断0,要将中断0的部分写到HW_TIMER_CODE

楼主:
请教一下怎么判断下一个滴答的开始?有什么标致吗?想利用滴答做为准确定时

网友:
还没用过RTX51呢。  MARK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