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01多对一

楼主(2013-07-12):
接收设置
void RX_Mode(u8 RF_IDLE_CH)
{
//u8 TX_ADDRESS[5]  = {0xb0,0xb2,0xb3,0xb4,0x01};

u8 RX_ADDRESS[5] = {0x34,0x43,0x10,0x10,0x01};
u8  RX_ADDRESS1[5] = {0xc2,0x13,0x54,0xa5,0x76};
u8  RX_ADDRESS2[1] = {0xc3};
u8  RX_ADDRESS3[1] = {0xc4};
u8  RX_ADDRESS4[1] = {0xc5};
u8  RX_ADDRESS5[1] = {0xc6};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u8*)RX_ADDRESS,RX_ADR_WIDTH);//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1,(u8*)RX_ADDRESS1,RX_ADR_WIDTH);//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2,(u8*)RX_ADDRESS2,1);//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3,(u8*)RX_ADDRESS3,1);//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4,(u8*)RX_ADDRESS4,1);//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5,(u8*)RX_ADDRESS5,1);//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AA,0x00);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RXADDR,0x3f);//使能所有通道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信频率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1,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1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2,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2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3,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3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4,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4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5,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5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SETUP,0x27);//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0x0f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 0x0f);//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
          NRF24L01_CE = 1; //CE为高,进入接收模式
}

发射1是设置地址
unsigned char xdata TX_ADDRESS[5]={0x34,0x43,0x10,0x10,0x01}; //发送地址
发射2设置地址
unsigned char xdata TX_ADDRESS[5]={0xc2,0x13,0x54,0xa5,0x76}; //发送地址
发射3设置地址
unsigned char xdata TX_ADDRESS[5]={0xc3,0x13,0x54,0xa5,0x76}; //发送地址
发射4设置地址
unsigned char xdata TX_ADDRESS[5]={0xc4,0x13,0x54,0xa5,0x76}; //发送地址
发射5设置地址
unsigned char xdata TX_ADDRESS[5]={0xc5,0x13,0x54,0xa5,0x76}; //发送地址
发射6设置地址
unsigned char xdata TX_ADDRESS[5]={0xc6,0x13,0x54,0xa5,0x76}; //发送地址
参照本论坛的贴设置的
void TX_Mode(void)
{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u8*)TX_ADDRESS,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u8*)RX_ADDRESS,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AA,0x00);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ETUP_RETR,0x1a);//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道为40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SETUP,0x27);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0x0f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0x0e);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NRF24L01_CE=1;//CE为高,10us后启动发送
}

但是接收的通道 都是0通道
                if(NRF24L01_RxPacket(tmp_buf)==0)//一旦接收到信息,则显示出来.
                        {
                st=(sta&0x0f)>>1;
//                                st=(sta&0x0e);
                                if(st==0x00)           //通道0
请各位朋友帮看看

网友:
什么问题?楼主想问什么

楼主(2013-08-14):
没有问题了  是变量定义的问题  这么做没有错

网友A(2014-02-28):
引用 楼主:
没有问题了  是变量定义的问题  这么做没有错

想问楼主做出来没有?
我最近在做这个,老是调不通超过两个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楼主做出来没有?
我最近在做这个,老是调不通超过两个通道的。

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楼主做出来没有?
我最近在做这个,老是调不通超过两个通道的。

上面的 地址都是对应的  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的 地址都是对应的  没有问题

方便共享一下源码吗?我最近找了很多问题,没弄出来。

网友:
我按照论坛里几位大神的源码,就是不成功,奇怪呀。
有一个写多对一的,里面有两个发射的,一个接收的。
这个可以了,但是多加的通道都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共享一下源码吗?我最近找了很多问题,没弄出来。

上面的 就源码   实验用的

if(NRF24L01_RxPacket(tmp_buf)==0)//一旦接收到信息,则显示出来.
                        {
               st=(st&0x0f)>>1;
//                                st=(st&0x0e);
                                if(st==0x00)           //通道0
                                {
                                }
                                if(st==0x01)           //通道1
                                {
                                }
                                if(st==0x02)           //通道2
                                {
                                }
                                if(st==0x03)           //通道3
                                {
                                }
                                if(st==0x04)           //通道4
                                {
                                }
                                if(st==0x05)           //通道5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的 就源码   实验用的

if(NRF24L01_RxPacket(tmp_buf)==0)//一旦接收到信息,则显示出来.

我的写法和这个差不多,但是就是不成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写法和这个差不多,但是就是不成功呀

仿真看看  数据到哪里

网友:
51单片机,怎么仿真

楼主:
我不知道 现在的51 用的多不多   你应该换个芯片了 学ARM吧  51用的不多了

楼主:
程序多了  出问题 都不知道哪里出的  用51还有意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多了  出问题 都不知道哪里出的  用51还有意义吗

各有所长吧,我只是弄一个简单的多点无线测温,在这里使用arm相对来说,价格上没有什么优势。
我只是想弄懂原因,弄懂了,使用什么平台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有所长吧,我只是弄一个简单的多点无线测温,在这里使用arm相对来说,价格上没有什么优势。
我只是想弄 ...

你没有办法仿真调试啊  这是关键

楼主:
你换成c8051f310也行 也有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换成c8051f310也行 也有仿真

我用串口来调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换成c8051f310也行 也有仿真

你的配置nRF24L01的代码找不到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配置nRF24L01的代码找不到了呀?

                  RX_ADDRESS[0] =0x01;
                          RX_ADDRESS[1] = 0x43;
                          RX_ADDRESS[2] = 0x10;
                                          RX_ADDRESS[3] = 0x10;
                                          RX_ADDRESS[4] = 0x01;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u8*)RX_ADDRESS,RX_ADR_WIDTH);//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AA,0x00);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RXADDR,0xff);//使能所有通道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信频率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SETUP,0x26);//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0x0f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 0x0f);//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
                                                  NRF24L01_CE = 1; //CE为高,进入接收模?

网友:
引用 楼主:
RX_ADDRESS[0] =0x01;
                          RX_ADDRESS[1] = 0x43;
                          RX_ADDRESS[2] ...

谢谢,我已经调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