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为什么还要FLL和XT2

楼主(2013-07-12):
低功耗为什么还要FLL和XT2?

网友:
分不同的工作模式。

低功耗下,用低频晶振。 正常工作模式下,换做高频等方式

网友A:
和430的内部结构有关系的,用低频率的晶体32K的,内部经过PLL电路备频到8M什么的,减少了干扰,方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430的内部结构有关系的,用低频率的晶体32K的,内部经过PLL电路备频到8M什么的,减少了干扰,方便使用 ...

所以AM的功耗会比以前的大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