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c8资源用到98%,这样还稳定吗

楼主(2013-07-12):
ep2c8做了个东西资源用到98%,这样系统工作起来还稳定吗?需要换资源更多的芯片重新设计吗?

网友A:
不是跑很高频率应该没事,我的99%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跑很高频率应该没事,我的99% 哈哈

那就好,以前看到一篇文章说用到低于80%左右比较好,所以担心现在这样会不会不稳定啥的

网友:
资源利用率低,布线更容易。保证芯片供电良好稳定,100%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当然前提是timing满足约束要求。

网友:
要在加逻辑应该都可以,触发器资源只用了30%,组合逻辑用得很猛,如果不是逻辑本身从功能上就注定组合逻辑必然用得非常多的话,代码应该可以优化。

网友:
继续优化代码吧,前一段时间,我优化了一下代码,从2800个LE降到2100,之前的代码确实写的不好,功能达到了,但太费资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