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Linux下的ARM GCC编译器

楼主(2013-07-12):
觉得用ia32-libs不爽,把Code Sourcery的ARM编译器重新编译成64位的。
有需要的自取,地址这里: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bb32080101mxqu.html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木有啥问题,除了Gcc 4.7.3和内核SLUB分配器不兼容的BUG,把这项改成SLAB就行。如果还想用SLUB,只能用4.7.0及其以前的ARM GCC。

网友:
顶一下,有机会试试~

网友A:
这个只是对应宿主机吧?终端的运行平台无关吧。

网友B:
选用32或者64的编译器 得看你的HOST主机是多少位的吧 得一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用32或者64的编译器 得看你的HOST主机是多少位的吧 得一致吧

如果你安装的各种64位版本的Linux发行版,比如Ubuntu 12.04 64bit,那么目前大多数可以下载到的编译器都是不能直接用的,会提示找不到文件啥啥的,这需要装32位库的包,这个包在ubuntu下叫做ia32-libs。
重编的这个编译器是64位的,不需要安装32位库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对应宿主机吧?终端的运行平台无关吧。

对,这个版本支持到ARMv7的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