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热地和冷地能短接么?

楼主(2013-07-12):
我在做一个无刷驱动器,IPM功率模块的供电需要一个15V的直流,我想到的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买个15V的成品开关电源,但是这样的话就需要将开关电源的冷地同220V整流后的热地相短接,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示意图如上,工作电压220V AC  ,元件参数没有调整

网友:
如果你的开关电源是隔离的,随便共。

网友:
可以,冷地是悬浮的相对地。

网友:
可以接 一般的成品开关电源都是隔离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将于半个月之后做试验验证

网友:
这个要看你IPM里15V的地是否与你那个输入—连通的了。

网友:
这样接了之后,等于开关电源不是隔离电源了!

网友:
看是什么电路结构,如果是隔离的就不能。

网友:
那干嘛隔离,共地方式更多,可怜隔离电源了,费力不讨好

网友:
楼主也在委员长的论坛出没

网友A(2013-10-30):
你好,看到你在论坛上发帖关于做BLDC中开关电源的问题,我也遇到一些问题。BLDC是310V驱动,IPM也15V,还有单片机是5V。这几个电源的地应该是要接在一起。但我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们接的话,热地与冷地接在一起了;其次我单片机的仿真器接不上,仿真器一接上计算机,电源就炸坏。你有遇到吗?

网友(2013-12-02):
你这个问题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看到你在论坛上发帖关于做BLDC中开关电源的问题,我也遇到一些问题。BLDC是310V驱动,IPM也15V,还有 ...

你好 你说的 热地是不是 310v 对应的负端呢?还有冷地是不是开关电源比如15DC对应的地呢?我现在也在做这个 对于整个板的地不知道怎么接好

网友:
你不短接怎么给IPM功率模块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