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单片机,不用555之类的ic,能否可靠延时断电?

楼主(2013-07-12):
例如按一下开关,接通5分钟(不用很精确)后自动断电。(类似延时继电器的效果)。
不用单片机,不用555之类的ic。
纯靠RC,三极管之类。。。。

网友:
可以啊,楼道的延时灯就是阻容充放电的。

网友:
拆个楼道里的声控灯看看
基本道理就是对一个电容快速充电,然后通过三极管的基极缓慢放电。

网友:
单稳态电路

网友:
可是可以,就是电容需要漏电比较小的。

网友:
看看这个可以参考下不

网友:
断电延时继电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