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中仿真波形是注意事项

楼主(2013-07-12):
在quartus II软件下,将程序编写成功后,需要对其仿真时,建立波形文件,如下图所示:

将各引脚状态设置好后,在菜单项“Assignment”下选择“setting”项,选择“Simulator Setting”,里面有如下界面:
选择“Functional”时代表功能性仿真,只验证程序的逻辑性,没有考虑到实际运行情况下的时序,但要注意,选择此项后,应该在“Processing”菜单栏中点击“Generate Functional simulation Netlist ”一项方可进行波形仿真;
选择“timing ”时,代表时序仿真,他是对下载到板子后运行的实际情况模拟。

网友(2013-09-18):
楼主应该发在fpga板块才对啊

网友:
LZ用的还是Quartus II 9.0版本的吧,这个版本以上的就不支持波形文件了